变压器原副边绕组额定电压的选择

楼主(2017-10-29):
变压器原副边绕组的电压须与当地电源的电压等级和负载需要的电压数值相吻合。

  如上节课中施工现场的高电压为10KV,则所选用的变压器型号便可进一步确定,例如选用SJ-100/10型三相降压变压器,其主要数据为容量100KVA,高压额定线电压100KV,低压额定电压0.4KV和Y0接法使用。

  例举:有三台10000/220V、容量为100KVA的单相变压器,现在介入10KV网络供电,如果用户是380/220V的动力、照明混合负载,三台变压器应如何连接?为什么?

  三台单相变压器组供电

  解题:三台单相变压器应接成三相变压器进行供电,一次绕组接成三角形,二次绕组接成Y0,即接线方式为(D,Y0)如右图所示。

  因为单相变压器的一次额定电压为10KV(相电压)而系统的额定电压也是10KV(线电压)。且在D接线中,相电压等于线电压。所以该三台单相变压器的高压绕组应接成D(D表示三角形接法)。

  用电性质是380/220V的动力、照明混合负载,即要求低压采用三相四线制供电。由于在Y接线中,线电压等于√3倍(根号3)的相电压,所以三台变压器的低压绕组只有接成Y,才能使二次电压由原来的220V(相电压)升高到380V(线电压)。同时,在中性点引出中性线,以满足照明负荷接用相电压要求。

网友A:
变压器要么自耦,要么隔离。说起来简单,有时候还真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