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点更换程序

楼主(2017-10-29):
各位大神,机器出货比较远,我想写一个小程序,如果PLC坏了一个触点,比如X0坏了,我可以在触摸屏上直接更换X10,可以随意把某个触点更换成其他触点,请教各位

网友A:
这个没必要吧,PLC一般不容易坏的,你要做也很简单,程序内把你所需要替换的点并连,屏上做个切换开关即可。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必要吧,PLC一般不容易坏的,你要做也很简单,程序内把你所需要替换的点并连,屏上做个切换开关即可。

如果有8个触点可以互换,那不是要写很长一段程序吗?

网友C:
把你需要的触点并联就可以了  八个触点在屏幕上设对应八组切换开关  不过你仅仅程序切换还不行吧,对应的触点X的接线也要根据你切换的 的状态相应的调整   一般X点不容易烧坏

网友D:
这个是三菱Q系列,D0是触摸屏设定,例如Y20损坏,D0值32(FX系列是16),后面Y50是备用接点

这个属于超级简单的程序

网友E:
八个触点都会坏,那这个PLC卖了有什么用

网友F:
此题的解!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三菱Q系列,D0是触摸屏设定,例如Y20损坏,D...

网友G:
固定点还行,任意点太麻烦了。

网友H:
任一点可以代做,QQ718971110

网友D:
我实在服了你们:我那个简单程序就可以随意更换,直接用索引寄存器,PLC有几个索引寄存器就可以做几个

网友D:
三菱FX3GA、FX3U等有8个编号为Z0-Z7索引寄存器,也就是最大可以做8个备用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固定点还行,任意点太麻烦了。

我那个程序不就是任意输出点损坏都可以更改呀!但是更改目标点就需要指定——备用点肯定已经预留好了,那个号码就是固定的呀

网友I:
可以用索引寄存器啊,完全不用担心。

网友J:
1楼说得正确,学习了

网友K:
八个触点都会坏,那这个PLC卖了有什么用 换台新的

网友L:
把X0的值传送到M0,触摸屏上链接M0。当X0坏掉后,让现场人员将线接到其它点即可

网友D:
如果怕因为PLC硬件接点损坏需要随时更改部分备用点,都可以用索引寄存器达成!更改点数只要不超过索引寄存器数目即可!

但是这样有一个缺点:你的维修费怎么收取呢?

我跑一趟500KM以远的最少10K,去掉差旅费还剩好几K呢!

网友M:
可以用索引寄存器啊,完全不用担心

网友N:
输入点很少坏啊,输出点有时候会坏,难道你全部的输出点都要做备份吗

网友O:
楼上正解!!

网友P:
做一个备用点程序不就OK了啊

网友Q:
还是要改接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