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删除多建的program

楼主(2017-10-29):
我写AB程序的时候不小心把DATA和MODBUS_1子程序加到下面,变成了和mainprogram一个的新program,点他们右键删除键都是灰色的,请问怎么删掉这两个不要的program呢?

网友A:
点击右键应该有删除功能,欧姆龙PLC是具有删除功能。罗克韦尔PLC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右键应该有删除功能,欧姆龙PLC是具有删除功能。罗...

 没有啊,点击右键之后删除是灰色的

楼主:
自己顶顶,哪位能告诉我怎么删除多加的DATA和MODBUS_1程序吗?里面什么都没有的,加错地方了。。。第一次从头开始用AB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