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一下组态王,求指点!!

楼主(2017-10-29):
新手,零基础,想学习组态王,求大师指点一下,怎么快速入门。目前组态王比较稳定的是哪个版本?我个人的想法是先买本书,先大致了解一下这个软件,然后再下载软件学习。有没有觉得比较实用的书籍,帮忙推荐一本,谢谢!!!!!

网友A:
怎么快速入门?个人觉得还是边看资料边实践,从最小项目组态开始,一步步深入,如果有个老师傅带更好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光看书没用,边看边实践也是硬道理

网友C:
实践最重要。可以不用系统的看书,速成的话,还是太慢了。

网友D(2017-11-29):
求大神解答

网友E:
最好的办法就是结合项目,边做边练

网友F:
建议找些实际的工程实例。也可以多在不同的行业论坛寻求帮助,我经常去的还有中仪在线的论坛,物资云平台。一起加油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