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运动模组控制

楼主(2017-10-29):
请问各位高手,AB的产品有没有类似三菱 172HCPU 运动模组凸轮的功能

网友A:
这个真心不怎么会啊

网友B:
这个真心不怎么会啊啊v啊啊啊 啊啊啊 啊啊

网友C(2022-07-05):
有的  使用凸轮指令

网友D(2023-03-31):
MAPC,MATC 位置凸轮,时间凸轮,主从轴填进去,规划一条凸轮曲线,执行就行了,可以多条凸轮曲线相互切换,包装机上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