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能不能用自己的图片做指示灯?

楼主(2017-10-29):
昆仑通态的指示灯无法自定义图片,我要是想做一个自定义的指示灯,该怎么做?

网友A:
自己画或用自己的图片,亮灯状态和灭灯状态两个图叠加,然后设置可见属性与开关控制变量连接,最后全部组合在一起。就成了。

网友B:
学习了,,多谢分享资料。。。。

网友C:
可以做的和西门子屏按钮做法差不多,功能简单,易掌握

网友D:
这个简单,不过别人不一定看得懂

网友E(2018-01-10):
控件已经有还要自己做?

网友F(2018-09-14):
想要点动画按钮,

网友G:
控件已经有还要自己做

网友H(2019-09-18):
用自己的图片,亮灯状态和灭灯状态两个图叠加,然后设置可见属性与开关控制变量连接,最后全部组合在一起。就成了。

网友I(2020-06-24):
哦ioh破坏害怕害怕

网友J:
学习了,,多谢分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