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控制的一点小困惑

楼主(2017-10-29):
新人一枚,最近在学习PID控制,了解了一点但是困惑反而更过了,希望吧友能帮忙解惑,感激不尽。

我知道PID是一个“整定”的过程,现在想要实现一个温度控制的过程,比如说我需要用一个小时将温度从室温25℃升高至100℃,然后保持这个温度半个小时,接下来用一个小时时间将温度从100℃降低至25℃,所采用的温度检测装置为热电偶,加热设备的电流加热器。

以上所述是一个理想情况,实际需要的效果温度与时间关系并不是线性的,在这个过程中。

那么问题来了,
1、在如上所述这种情况下,我需要设定几个PID参数?
2、如果某一次想用2个小时将温度从室温25℃升高至100℃,保温一个小时,再用半个小时将温度降为室温,此时,我的PID参数是不是需要重新设定,以及需要设定几组参数?

问题归结就是一点——是不是说一组PID参数只能对应一段曲线?只要曲线变化那么PID参数就得变化?

因为没法实践,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好久,希望大神能为我解惑,谢谢!

网友A:
你这个冷却 怎么冷下去得。

2小时自动加热 应该就算好你得电加热器得功率吧 这个用pid感觉不是太好吧 纯属个人理解。

我用得pid再化工生产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冷却 怎么冷下去得。2小时自动加热 应该就算好你...

加热过程就是增加加热器功率,冷却就是减小加热器功率呀

如果不用PID还有什么好的方式可以实现想要的功能呢?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