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控制伺服怎么不换向

楼主(2017-10-29):
菜鸟求问,第一次用台达PLC做单轴项目

PLC为台达EH3,伺服为台达B2伺服,硬件接线都对,原点可以回

  1. 回原点之后,手动电动运行,不管前进后退,伺服只往一个方向转动,必须得其中把Y1置位才能往另一个方向转动,这是正常的吗?

  2. 另外M1029每次发完脉冲会置位,这意味着我多次用定位控制指令之后,用M1029做其他动作执行条件都要用完之后在复位掉,以免起冲突,这也是正常的吗

  3. 台达是否有类似于欧姆龙的读端口脉冲的指令用于触摸屏上实时显示伺服的速度,欧姆龙有PRV指令可以实现

楼主:
就这样沉了吗???

网友A:
我比你更菜,还没有做项目,暂时帮不了你

网友B:
因为脉冲方向与驱动器方向不一致

网友C(2017-12-15):
检查一下你驱动器设置接收脉冲形式与你PLc发的脉冲形式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2018-02-27):
看看程序中是不是有用的Y1当了输出线圈,

动作执行完成条件一般是M1029和伺服的位置误差反馈信号和速度为零信号串在一起的

网友D:
后面那个手动速度加-号,前面不加

网友E:
驱动器没有设置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