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CB140M能否和MATLAB连接

楼主(2017-10-30):
如题; 现在想用MDC B140M 与MATLAB连接,想通过MATLAB来控制MDC B140M,看到的资料都是用galil tools,那么matlab到底能否与控制器连接,如果可以的话该怎么用。

楼主:
求大佬指点

网友A:
MATLAB貌似还不支持吧,至少目前我在官网还没看见

网友B:
对 MATLAB 完全不了解。不过,galil所有产品都是开放协议的,只要您的开发工具支持串口或者网口的自由文本通讯,就可以连接、控制 galil 的运动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LAB貌似还不支持吧,至少目前我在官网还没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 MATLAB 完全不了解。不过,galil所有产品...

 自由文本通讯  好的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 MATLAB 完全不了解。不过,galil所有产品...

 如果说支持文本通讯,是不是吧gailiTools的程序用文本送给控制器就可以?还是怎么弄。

网友B:
如果说支持文本通讯,是不是吧gailiTools的程序用文本送给控制器就可以?还是怎么弄。

就是这样了,把galil的指令按照ascii字符串的方式发给控制器就可以了,文本最后要包括一个“回车”字符。之后就可以接收GALIL的反馈字符串,如果指令正确,可以执行,会反馈冒号”:“,如果指令有问题,不能执行,会反馈问号”?“

如果是程序,要在前面加上下载指令“DL”,等到传输结束,得到反馈之后,再发送”XQ“指令来开始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支持文本通讯,是不是吧gailiTools的程序...

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