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压力变送器敏感部件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7-10-30):
E+H电容式PMC131系列 压力变送器测量部分敏感部件采用全焊接结构,电子线路部分采用波峰焊接和接插件安装方式,整体结构坚固、耐用,故障甚少。对绝大多数使用者来就,如发现敏感部件出现故障,一般无法自行修复,应与生产厂家联系更换其整体部件。

  一、E+H PMC131系列压力变送器测量部分的检查

  E+H PMC131系列压力变送器测量部分产生的故障,都会引起压力变送器无输出或输出不正常,因此应首先检查压力变送器的测量敏感部件。

  1.拆下法兰,检查敏感部件隔离膜片有无变形,破损和漏油现象发生。

  2.拆下补偿板,不取出敏感部件,检查插针对壳体的绝缘电阻,在电压不超过100V的情况下,绝缘电阻不应小于100M。

  3.接通电路和气路,当压力信号为量程上限值时,关闭气源,输出电压和读数值应稳定不动。如果输出电压下降,则说明压力变送器有泄漏,可用肥皂水检查出泄漏部位。

  二、E+H PMC131系列压力变送器电路部分的检查

  1.接通电源,在给定输入压力信号后,检查压力变送器输出端电压信号的状态。若无输出电压,应首先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是否符合供电要求;电源与压力变送器及负载设备之间有无接线错误。如果E+H压力变送器接线端子上无电压或极性接反均可造成压力变送器无电压信号输出。排除上述原因,则应进一步检查放大器板线路中元件有无损坏问题;线路板接插件有无接触不良现象,可采取对照正常仪表的测量电压与故障仪表对应的测量电压相比较的方法,确定故障点,必要的情况下可更换有故障的放大器板。在对流量型压力变送器检查时,对J型放大器板应特别要注意采取防静电措施。

  2.接通电源,在给定输入压力信号后,若压力变送器输出过高(大于10VDC),或输出过低(小于2.0VDC),且改变输入压力信号和调整零点、量程螺钉时输出均无反应。对于这类故障,除检查压力变送器测量部分敏感部件有无异常外,应检查压力变送器放大器板上“振荡控制电路部分"工作正常与否。高频变压器T1-12之间正常峰值电压应为25~35VP-P;频率约为32kHz。其次检查放大器板上各运算放大器的工作状况;各部分的元器件有无损坏问题等。此类故障需要更换放大器板。

  3.E+H PMC131系列压力变送器在线路设计和工艺装配质量上要求都十分严格,在实际使用中对出现的线路故障,经检查确认后最好与生产厂家联系更换其故障线路板,以确保仪表长期工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三、现场故障检查施工现场出现的故障,绝大多数是由于使用和安装方法不当引起的,归纳起来有几个方面。

  1.一次元件(孔板、远传测量接头等)堵塞或安装形式不对,取压点不合理。

  2.引压管泄漏或堵塞,充液管里有残存气体或充气管里有残存液体,压力变送器过程法兰中存有沉积物,形成测量死区。

  3.E+H PMC131系列压力变送器接线不正确,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指示表头与仪表接线端子连接处接触不良。

  4.没有严格按照技术要求安装,温度变送器安装方式和现场环境不符合技术要求。以上出现的故障都会引起压力变送器输出不正常或测量不准确,但经过细心检查,严格按照技术要求使用和安装,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问题都可以排除,对不能处理的故障,应将压力变送器送到实验室或生产厂家做进一步检查。

了解更多E+H PMC131系列压力变送器产品知识或产品报价,请前往:http://www.hb-endress.com/ 或联系客户经理:刘先生   联系电话:18727442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