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管转子流量计安装使用介绍

楼主(2017-10-30):
   塑料管转子流量计的原理和玻璃转子流量计一样,主要的区别就是一个是玻璃管中作为客户馆,一个水透明的塑料管作为刻度管。虽然说塑料管转子流量计的精度没有其他转子流量计,但是因为其价格便宜,在不少不需要高精度的环境场合,被选用的非常广泛。LZB-( )S型塑料管转子流量计锥管等主部件均由AS、ABS塑料制成,有较好的耐腐性能,产品还具有结构合理、体积小、重量轻、锥管不易破碎等特点,塑料管转子流量计可广泛应用于化工、环保、食品等工业部门。

塑料管转子流量计的简单说明

      塑料管转子流量计的主要测量元件为一根小端向下,大端向上垂直安装的锥形塑料管及其在内可以上下移动的浮子。当流体自下而上流经锥形塑料管时,在浮子上下之间产生压差,浮子在此差压作用下上升。当使浮子上升的力与浮子所受的重力,浮力及粘性力三的合力相等时,浮子处于平衡位置。因此,流经流量计的流体流量与浮子上升高度,即与流量计的流通面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浮子的位置高度可作为流量量度。

塑料管转子流量计的安装和使用

   〔1〕安装前,应把仪表内的泡沫支撑物用工具尖嘴钳轻轻把它取出,然后重新把它安装好,在安装时,要注意橡胶垫圈是否装在接管的槽内,以防漏水。

   〔2〕流量计的接口,有螺纹连接,承插式连接,法兰连接。当然接头的材质也是有的选择,有用ABS的,也有用PVC的。

   〔3〕流量计必须保证垂直,应无明显倾斜,其安装高度,应便于对浮子的读数,读数时,视线与浮子应水平。〔一般标准:需用的最佳流量为流量计最大流量的50%-70%,尽量不要用到最高数。〕

   〔4〕在仪表的上下游进出口应保证有5倍仪表口径的直管段。

   〔5〕被侧流体压力须稳定,如流体太力不稳定,会造成浮子波动,另外塑料管转子流量计耐压是0.6Mpa,耐温是40℃,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6〕仪表使用时,应先缓慢开启上游阀门至全开,然后用流量计下游的调节阀调节流量。仪表停止使用时应先缓慢关闭上游阀门,然后再关闭仪表下游的流量调节阀。

   〔7〕当锥管和浮子粘污时,应及时清洗。

   〔8〕定期检查流量计的误差,一旦超出规定误差,应调换浮子和锥管,或者重新标定以得到更好的精度。

   〔9〕被测流体与流量计标定介质不一致时,需对示值按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