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糗事,普通的家用双筒洗衣机竟然没有修好!

楼主(2017-10-30):
  昨天休息,回家了,邻居的双桶洗衣机说定时器坏了,让帮忙看看能不能修,过去拆开看了看发现里面的塑料齿轮坏了,修不了。他说还有一台旧的,看看能不能配在一起,于是就拆开了看了看,我说可以配在一起的。
开始了拆卸的过程,在拆的过程发现是接了五棵线,开关两棵线,转换主线一棵,换向两棵。按照原来的接线接回去,接好后试机,开机正常,可以转动了,但是换向转动一秒以后出现启动困难的现象。开始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接错的地方,于是加大启动电容试一试,发现还是转向后出现卡滞现象,一脸的迷茫,单项可以换向的电机就是出来三棵线,主线(中心线)和换向两棵???

       没办法解决不了了,对他说等下周回去再看看吧,用万用表检查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收拾摊,迷茫的走开了。
   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也许不是电气上的毛病呢,楼主在拆卸之后,重新组装的时候有没有将什么地方没有紧密结合呢?

楼主:
普通的双桶洗衣机,手动定时器的那种,我只是换了定时器,其他的也没有去碰触的,也没有什么了。就是一个单项电动机可以正反转的,电容启动电容运行的那种了。

网友B:
解决最快速方式:再找个同型号机器,拆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最快速方式:再找个同型号机器,拆机看看。

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C:
应该是定时器的触点问题,换向后电容连接的触点坏了。所以启动不了,每次换向的电容端换触点。触点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定时器的触点问题,换向后电容连接的触点坏了。所以...

谢谢了!过几天回去看看去!

网友D:
好厉害啊~!!值得学习!!!!

网友E:
兄弟的帖子我在gkong.com看过了,都有很多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