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管段对流量计的影响有多大?

楼主(2017-10-30):
现场使用几台热式质量流量计,根据风机铭牌的风量跟流量计对不上,按照风机的运行频率大概4000多方的流量的时候流量计的流量才500多方,明显不对。后来流量计厂家来了说直管段太短了,我们装的大概是前5D后3D,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前段要超过35D。本来是按照设计院的图纸施工的,没有看仪表说明书,结果现在成了这样,真是很郁闷。别骂我,不是我负责的。

我就是想弄明白一个问题,直管段不够的情况下流量会增加还是会减少,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楼主:
现场安装的分体式热式质量流量计,用于测量空气

楼主:
说明书上对直管段的要求,根据要求流量计前面要求20D的直管段,管道为DN400,那么直管段的最小长度就是20x400+2x400=8800mm,看现场的管道长度还差不少。如果直管段不够,可以采用安装附件,孔板式流量调节器,但是根据要求孔板流量调节器前要8D的直管段,自身需要5DN的直管段,只比原来少了7DN,少了2800mm,还是没啥用,而且孔板式流量调节器最大DN300的。

楼主:
目前有两种方案:

1、将流量计安装到直管段满足要求的地方,但是直管段在地下埋着,要砌筑仪表井,代价很高,而且有一台的没有足够的直管段满足要求。

2、更换成V型锥式流量计,这样原来的仪表就浪费掉了,E+H分体式流量计价格很高,还带有DP通讯卡。

各位有没有其它更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V型锥流量计是不是像说的那样对直管段的要求不高,前三后一都可以,以前用过只是按照前十后五安装的,大型的流量计安装好后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没办法检测其流量是否准确,谁在比较短的官道上使用过V型锥流量计,说说使用的情况?

网友A:
1、纳粹狗子的表,测不准活该,恭喜纳粹战败 。。。。嘎嘎嘎嘎

2、热式个混混,它也配称做流量计呀?,,,

       它就是个玩具么,逗你玩玩,鞭鞭凯子,呵呵

3、按热式那狗屁原理想事呢,管子直不直,跟它探头上的热量消散,有个屁关系呀

   哥猜你前后直管段就算达标,纳粹狗子的表,照旧会测不准

   不信打个赌,

4、计量么,要讲依据啊,

   真想测准呢,文丘里管,孔板,皮托管,标准节流件,为啥不用呢?

5、用些混混,

   用些狗杂毛,

   能测准个屁呀 。。。那家设计院呀?,瓜屁!二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纳粹狗子的表,测不准活该,恭喜纳粹战败 。。。。嘎...

上海市政总院设计的,我们也不测质量流量,只是测体积流量,用质量流量计有点浪费了,也是第一次用到对直管段要求如此高的流量计。

网友B:
直管段不够,会引起紊流,导致测量误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