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协作公司的电工接电源线,结果开关电源烧了、电机驱动器烧了2台:万幸没有烧毁PLC!!!

楼主(2017-10-31):
今天协作公司的电工把我的控制柜电源线电线拆了再接,结果开关电源烧了、电机驱动器烧了2台:万幸没有烧毁PLC!!!
那个电工大神拆线时不看(因为要在我接的那个断路器下端接线,我是按照红黄绿接相线、蓝色接零线、黄绿接地),那个家伙直接将蓝色做相线黄色接零线,接完居然不看一下我的柜子,他接完线也不用万用表确认(我的设备已经调试好几天了),结果上电就导致我这边冒烟、跳闸断电,现场的机械师傅吓坏了——我在另一个房间写程序,没有看到冒烟真遗憾......

PLC电源回路多加了一个滤波器,于是稍微缓冲前级断路器跳闸了从而PLC保住了

网友A:
通电前不用万用表先量一下,是习惯不好呢,还是过于自信。

网友B:
大神就是大神,蓝线与黄线?中国标准与国外的混淆了,大神可能国外设备做多了。不问很自信!初生牛仔不怕虎!

网友A:
要求他们老板扣他一点钱,让他长点记性。

网友C:
我也给别人接错过,帮忙的,还有别的事,一慌没检查,节能灯烧了十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就是大神,蓝线与黄线?中国标准与国外的混淆了,大神...

国外是绿线做地线好不好!

而且蓝线是接在零线母排的(一般工厂常用那种配电盒都有零线母排和地线母排),那个零线母排、地线母排都是近20位却只接了4-5位,我就是弄不懂他为什么要拆了

网友B:
国外的标准与我们不同,设备用于国内的应该按照国内的标准来做,黄、绿、红、淡蓝、黄/绿双拼。国外有各个国家的标准不一样。

大神没经过训练的乱接一气,问他可能还会振振有辞。

网友D:
相序标准的不是“黄绿红”的顺序吗?

网友E:
最重要的是上电前要仔细检查,从源头检查,多数情况下只要认真点都是可以发现这种问题的。安全生产的意识缺乏,做事不认真,不管做什么都迟早要出点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