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变频器!

楼主(2017-10-31):
需2kw,可以快速启停,频繁启停变频器用哪款?

网友A:
快速启停,频繁启停  这个时间要确定,采用变频器肯定要大一档,或是你能接受加减速时间。功率不大,频繁启停建议采用三相固态继电器控制更方便经济。

网友B:
变频器的最简单应用,品牌不是首先考虑的。要频繁启、停,变频器要选择容量大一、二级的,比如选4KW的变频器,价格差别不大。因为频繁启、停,电机再生制动有能量消耗在变频器的散热器上,大容量提高可靠性,运行稳定。

网友C:
您好!我这里市ABB变频器代理,首先您得表明您的负载是什么!我们才能更好的给您提工选型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启停,频繁启停  这个时间要确定,采用变频器肯定要大一档,或是你能接受加减速时间。功率不大,频繁启停建议采用三相固态继电器控制更方便经济。

加速时间可略长,减速需在0.2。谢谢你建议

网友D:
用在什么设备上的,负载大不大,我们是英威腾厂家,有需要可以沟通下,微信号:13246710856

网友E:
看下学习一下66666

网友F(2017-12-14):
经常开关买个20kw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