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RS485总线模块

楼主(2017-10-31):
产 品 说 明

机械尺寸117x72x43mm技术指标◎ 电源:USB取电◎ 电流:60mA(静态)◎ 通信方式:半双工◎ 通信速率:0~115200bps◎ 负载数量:最多32 个◎ 通信距离:不小于1200 米◎ 电气信号:电源、RS-485 信号双端隔离◎ 防静电冲击指标:±15KV(人体放电模式)◎ 防雷击(瞬时1500 瓦)特点1、USB取电,省去了外接电源的麻烦2、选用新一代RS-485 芯片,带负载能力强,最多在总线上可挂接32个设备。3、光电隔离:内置隔离电源模块和高速光电耦合器,将两端的电源和 USB接口芯片、RS-485 信号完全隔离开来,极大降低了总线数据的误码率。在没有隔离的情况下,任何一端信号、电源的波动都会通过RS-485 总线直接传输到另一端,从而导致主机接收的数据不正确,进而引发主从机通信不畅通、主机查询成功率较低等情况。4、安装使用方便。USB端直接与PC 机USB口连接即可;RS-485 端采用可拆卸的接线端子,压接和拆卸信号线比较方便。有收发信号指示灯,可在调试和使用的时候观察数据速度和流量。5、对雷击等瞬间高压冲击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内部使用的RS-485 芯片为工业级,具有高压脉冲抵抗能力;另外在RS-485 总线上加装了瞬变二级管,可以在1500 瓦高压瞬间将高压产生的瞬态电流迅速的泻放到地线上从而起到抑制尖峰脉冲的作用。信号灯模块正面有红色的电源指示灯、发送、接收数据指示灯,上电正常后红灯亮,如不亮请报修。发送灯指示信号从USB端流向RS-485 端,接收灯指示信号从RS-485端流向USB端,正常通信情况下请注意观察数据流向。注意事项◎ 不能随意拆卸模块。拆开模块观察或者私自维修是没有意义的,如因随意拆卸模块造成损坏,由用户负全部责任。◎ 485地线要有足够的截面积,不能太细,一般情况下地线越粗越好。◎ RS-485 总线连接线最好用屏蔽双绞线,对抑制干扰信号有很好的效果。◎ USB端与计算机U口接口连线长度不要太长。接线USB      接计算机USB口GND      485端地线A          485信号AB          485信号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