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CN1端子如何与PLC连接?

楼主(2017-10-31):
各位老师:

                小弟正在学习伺服,但是关于CN1与PLC连接一直弄不懂,也就是驱动器的CN1端子DI/DO怎样与PLC连接使用?下载的说明书看不明白。

网友A:
DI端子是双向的,11脚公共端子接0V或24V都可以,如果11脚接24V,那么DI1到DI8接到PLC的输出端,PLC的输出公共端就要接0V。

DO端子为两个端子一组,DO1+和DO1-,电流有方向,电流从+流到-,对应接线就可以。如果PLC输入公共端接24V,那么PLC输入点接D01+,DO1-就接0V。如果PLC输入公共端接0V,那么PLC输入点接DO1-,DO1+就接24V。

脉冲输入端口分差分和集电极输入,差分电压为5V,集电极为24V。可以用差分口串个2K色环电阻接入24V电压,集电极输入直接接24V。发脉冲的的PLC必须是NPN接法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端子是双向的,11脚公共端子接0V或24V都可以,...

十分感谢您,很详细,很有帮助。

网友B:
学习下CN1如何和PLC接线

网友C(2017-12-15):
用的什么伺服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