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自动控制,求大神!!

楼主(2017-10-31):
现有两台变频器,用第一台的电流控制第二台的频率,当第一台电流变化时,第二台频率随之变化,形成一种对应关系!!难点来了:如何将此对应的参数记录下来,当下次操作时,给予第一台变频器任意电流参数,第二台变频器可以按照记录的参数变频!!求大神指点如何实现!!

网友A:
有这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必要吗?

有!!有好多组参数,每一组对应的第二台变频器频率不一样!

网友B:
用一个带模拟量输入输出的PLC,想怎么控就怎么控。

网友C:
第一台的模拟量输出给第二台的模拟量输入,

网友D:
楼上说的比较好,两种方式都可以:1)通过第一台变频器模拟量输出给第二台模拟量输入:2)也可以通过外加一个PLC进行两个变频器;按自己工艺;灵活进行编程控制,比较方便。

网友E:
感觉没有人用种控制方式。

见过模拟量控制的,编码器控制的。

网友F:
楼主查查变频器说明书,我记得变频器参数设置中有一项,是再次启动跟随上次停机参数。另外就像楼上说的一样,加一台PLC也可以,控制比较灵活。

网友G:
看说明书,仔细阅读,再实践,一定有收获

网友H:
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看说明书,仔细阅读,再实践,一定有收获

网友J:
什么的变频器

网友K:
首先,有PLC的话肯定用PLC控制好一点。如何没有PLC的话,就用一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电流)信号输出做为另一台变频器的模块量(频率设定)输入信号。这样做的目的应该是实现负载的平衡控制。

网友L:
plc 模拟量控制可以搞定

网友M:
如果是单纯的0-N安倍的电流对应第二台是0-50HZ就直接硬接线即可,若存在换算关系,或者不确定的换算最好是用PLC.

网友N:
引用 网友K:
首先,有PLC的话肯定用PLC控制好一点。如何没有PL...

我有一个项目,用主机电流控制给料机给料速度,与这个类似。

网友O(2017-12-11):
设置一个跳频率的电位器,不就好了么,下次启动按时按电位器的设置频率运行

网友P:
可以根据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 ,计算出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 。

楼主(2018-05-16):
已解决!!加了一个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