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元件选型

楼主(2017-10-31):
低压电器选型的一般原则:

1、低压电器的额定电压应不小于回路的工作电压,即Ue≥Ug。

2、低压电器的额定电流应不小于回路的计算工作电流,即Ie≥Ig。

3、设备的遮断电流应不小于短路电流,即Izh≥Ich

4、热稳定保证值应不小于计算值。

5、按回路起动情况选择低压电器。如,熔断器和自动空气开关就需按起动情况进行选择。

一、断路器的选型

保护:过载,短路,欠电压

一般选型:

1、断路器额定电压≥线路额定电压;

2、断路器额定电流≥线路计算负荷电流;

3、断路器脱扣器额定电流≥线路计算负荷电流;

4、断路器极限通断能力≥线路中最大短路电流;

5、线路末端单相对地短路电流不小于1.25倍的自动开关瞬时(或短延时)脱扣整定电流;

6、断路器欠电压脱扣器额定电压等于线路额定电压。

配电用断路器的选型:

1、长延时动作电流整定为导线允许载流量的0.8~1倍;

2、3倍长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的可返回时间不小于线路中最大起动电流的电动机的起动时间;

3、短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不小于1.1(Ijx+1.35kIedm)。Ijx为线路计算负荷电流;k为电动机起动电流倍数,Iedm为最大一台电动机额定电流;

4、短延时时间按被保护对象的热稳定校验;

5、无短延时时,瞬时电流整定值不小于1.1(Ijx+1.35k1kIedm)。k1为电动机起动电流的冲击系数,取1.7~2。

如有短延时,则瞬时电流整定值不小于1.1的下级开关进线端计算短路电流值。

电动机保护用自动开关的选型:

1、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电动机额定电流;

2、6倍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的可返回时间≥电动机起动时间;

3、鼠笼形瞬时整定电流为8~15倍脱扣器额定电流;绕线形瞬时整定电流为3~6倍脱扣器额定电流。

照明用自动开关的选型:

1、长延时电流整定值不大于线路计算负荷电流;

2、瞬时电流整定值=6倍的线路计算负荷电流。

二、刀开关的选型

保护:主要用作隔离开关,不切断故障电流,只能承受故障电流引起的电动力和热效应。

选型:

1、按额定电压选:刀开关额定电压≥刀开关工作电压。

2、按额定电流选:刀开关额定电流≥刀开关工作电流。如电路中有电动机,工作电流应按电动机起动电流计算。

3、按热稳定和动稳定校验:

  imax≥ich。 imax:最大允许电流。 ich:三相短路冲击电流。

三、熔断器选型

保护:短路,若作过载保护,可靠性不高。

1、熔断器熔体的选择

(1)按正常工作电流选择

熔体额定电流≥线路计算电流

(2)按短路电流校验动作灵敏性

  Idmin/Ier≥Kr

  Idmin:被保护线路最小短路电流

  Kr:熔断器动作系数,一般为4

2、各类设备熔断器选择

(1)单台电机回路熔体选择

     Ier≥Iqd/α

  Ier:熔体额定电流

  Iqd:电机起动电流

  α:计算系数,取决于起动状况的熔断器特性

(2)配电线路熔体的选择

低压电器元件的选型(转载) - OFweek论坛 -

  Iqd1:线路中起动电流最大的电机的起动电流

  Ig(n-1):除起动电流最大的电机以外的线路工作电流

  α:计算系数。

  (3)照明线路熔体的选择

  Ier≥Ig/αm

  Ig:线路计算电流

  αm:计算系数

  (4)变压器高低压熔体的选择

  ①容量为160KVA的变压器,其高压熔体按2~3倍额定电流选择;容量为160KVA以上的变压器,高压熔体按1.5~2倍额定电流选择。

  ②变压器低压熔体按其额定电流或过负荷电流的20%选择。

  (5)静电电容器组熔体的选择

  Ier≥(1.5~2)Iec

  Iec:电容器组的额定电流

3、快速熔断器的选择

  快速熔断器主要用于硅整流元件、可控硅元件及成套装置内部过电流保护。

  (1)小容量整流装置

  Ier=1.57IF

  Ier:快速熔断器额定电流有效值。

  IF:可控硅正向平均电流

  (2)大容量变流装置

低压电器元件的选型(转载) - OFweek论坛 -

  m:并联去路数

  Ki:动态均流系数,一般取0.5~0.6

  Ar:熔断器最大熔断

  Ak:硅元件浪涌

四、热继电器的选型

  保护:过载

1、长期工作或间断长期工作电动机热继电器的选型

(1)按电动机起动时间选择

  tf=(0.5~0.7)td

  tf:热继电器在6Ie下的可返回时间

  td:热继电器在6Ie下的动作时间

(2)按电动机额定电流选择

  Iz=(0.95~1.05)Ied

  Iz:热继电器整定电流

  Ied:电动机额定电流
(3)按断相保护要求选择

对于星形接法的电动机,采用三极热继电器即可;对于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应采用带断相运转保护装置的热继电器。

2、反复短时工作电动机保护用热继电器的选用

  当电动机运行于反复短时工作状态时,由于连续启动过程的热积累,在多次启动后热继电器会产生动作,致使电动机无法重新启动。复合加热的热继电器在反复短时工作的情况下,每小时允许的操作次数,可按如图9-14所示的速查曲线选用。间接加热的热继电器每小时允许的操作次数,比按图9-14曲线选用的次数稍高。当电动机每小时的操作次数较高时,可选用带速饱和电流互感器的热继电器。

网友A:
好好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B(2021-08-09):
感谢楼主,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