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西门子开关量要如何选型

楼主(2017-10-31):
plc因为它扩展功能强大,能根据实际项目需求进行配置,满足各种工艺要求,在工业自动化领域用途广泛。今天小编对西门子PLC系统的开关量选择方法做一个介绍,为用户在配置时提供一些参考。

开关量输出端子的选择。PLC开关量输出点的类型主要为继电器型输出和晶体管输出两种。

继电器输出型。继电器输出负载能力好,能够短时间承受较高过电压和过电流,有较强的隔离作用。但是由于继电器内部为机械触点,动作寿命有限,所以只能用于连接动作频率较低且不需要高速脉冲输出的场合。

晶体管输出型。晶体管型输出是以通过控制其内部三极管的导通为手段,来达到控制输出端子通断目的,并且其内部并没有机械触点结构,所以相比于继电器输出触点,晶体管输出触点寿命长,动作频率高,不易损坏,缺点为负载能力较差

(1)开关量输出端子选型的注意事项

类似于输入端,晶体管输出端子也分为NPN型和PNP型两种。一旦型号确定则只能按照同种接线方式连接负载。

在实际应用中,建议工程技术人员多选用晶体管输出型PLC,并在输出端使用继电器连接外部负载,形成对于下游负载设备的电气隔离,这样的组合综合了晶体管寿命长和继电器负载能力强的优点。如果现场出现电气故障,PLC输出端子将会因受到隔离继电器保护而免受损坏,只需要更换损坏的继电器即可。而一旦继电器输出型PLC端子损坏,将无法修复损坏端子。

(2)开关量输入端子的选择。现在市面上PLC输入点均为晶体管输入,使用者只需要根据前期预估的输入点数量选择即可。但是这里需要注意,因PLC端接线类型不同,分别有NPN和PNP两种输入方式,其意义是输入端是以低电平有效还是以高电平有效,一旦确定输入端的接线类型,则需选用相同类型输入的传感器,即NPN和PNP型的传感器不能共用一个PLC的输入端子。

现在西门子PLC输入端子多为直流24V的输入电压,如果需要其将他电压规格的传感器接入到PLC,需用继电器做相应的隔离,保证接入PLC输入端的信号为直流24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