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箱恒温控制概念描述系统架构

楼主(2017-11-01):
各位大哥:

                小弟现需自己捣鼓个烤箱,没有温控的概念,想请教各位一套完整的控制系统,烤箱有点大准备做个衣柜般大小,烤的东西采用一进一出,温度需120,10分钟内加温到120度  后面恒温正负1度

问题如下:

1:用三菱 Q系列或FX系列PLC 架构如何架构(我昨天看书说FX PLC+1个4AD转换模块 QPLC+Q64);那外围要哪些东西呢。

2:因烤箱有点大,怎么计算加热管数量呢,温度采集呢 多点/单点采集选用何种控制器 ?

3:加热管数量多,还有什么接法要求吗?

4:有的说PLC直接PID控制,那PLC怎么驱动加热管呢,固态继电器?

5:有的说直接自带PID的温控器,那怎么样PLC 才知道温控器已到达温度了呢?

总体来说就是帮我宣导下概念,求QQ指导 我的是935820875

楼主:
唉 这这么大个论坛居然没人帮 是见问题太小懒得打字吗?各位大哥帮帮我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 这这么大个论坛居然没人帮 是见问题太小懒得打字吗?各位大哥帮帮我把

PLC不是做温度控制的,温度控制只是控制功能其中之一,有高射炮打蚊子之嫌。一个带PID功能的调节器,一个温度传感器,一个三相固态继电器组成温控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 这这么大个论坛居然没人帮 是见问题太小懒得打字吗?各位大哥帮帮我把

衣柜大小?衣柜多大都有。问题提的没条理。算你“衣柜”尺寸是1800*900*600,估计电热功率要12KW,每相4KW,220V的电热管,星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唉 这这么大个论坛居然没人帮...

 兄弟还在线吗?我就是个小白不然不会这么懵?我能请教你吗?帮我解决疑虑积分都给你了,麻烦你

楼主:
烤箱体积是: 宽3000*3350*2200

10分钟内 加热到120度,怎么计算需要多少加热管(功率),您说的星型接法是指220V的加热管接到380V电源上吗?

一个带PID功能的调节器,一个温度传感器,一个三相固态继电器,您用的有哪几个品牌系列的,他能给IO信号给PLC吗?

网友B:
估计有点难搞啊,这么多问题没解决,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有点难搞啊,这么多问题没解决,祝好运

 嘿嘿 是的

网友C:
烤箱体积是: 宽3000*3350*2200   应该叫烘房更合适吧,应该用燃烧器加热风循环更经济。用电加热功率要很大的。

网友D:
看着挺难搞得

网友A:
半个居室大小,你叫它烤箱?100KW也不会那么快达到1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烤箱体积是: 宽3000*3350*220010分钟内 加热到120度,怎么计算需要多少加热管(功率),您说的星型接法是指220V的加热管接到380V电源上吗?一个带PID功能的调节器,一个温度传感器,一个三相固态继电器,您用的有哪几个品牌系列的,他能给IO信号给PLC吗?

为什么要用PLC?

网友E:
如果只需要控温功能,只要个温控表,温度传感器,三相调压模块好了,要升温快,用红外线灯管加热比较合适。

网友F:
按照你这个容积要10分钟升到120度,功率最少60个千瓦啊

网友G:
这个真的不怎么会

网友H:
PLC不是做温度控制的,温度控制只是控制功能其中之一

网友F:
楼主竟然不出来回复一下方案的进度啊,温控也可以,PLC控温也可以,热风炉方案也可以,环保炉也可以,不难做

网友I:
加不了QQ,我怎么知道你老公叫什么名字嘛

网友J(2017-12-02):
我刚做过类似设备。功率70KW,采用简单PLC, 温控表,三相整体固态继电器自带风扇。

网友K:
温控仪就有温度PID调节功能,PLC控制加热管总电路的通断,温控仪连接SSR来保证升温和保温。10分钟加热到120,要考虑你的隔热效果,材料传热等因素,可以采用云母片加热,但具体需要多少需要根据实际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