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能用485口走modbus通讯吗?

楼主(2017-11-01):
 没有RS485口的S7-1200怎么才能做无线modbus通讯呢?有例程或者教程参考吗?

网友A:
可以选购西门子的CM1241通讯模块来实现,有232的、485和422,可以选择的,订货号不一样的,编程支持Modbus TCP和自由口等多种通讯传输方式!官网上有教程和例程可以参考!

楼主:
多谢多谢。学习了。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购西门子的CM1241通讯模块来实现,有232的...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无线WIFI网络通信??

楼主:
我要求稳定性必须要好。WIFI的丢包率太高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无线WIFI网络通信??

网友C:
不知道你对MODBUS协议熟悉吗?我自己试验过,是可以的。首先你得买一个S7-1200的扩展模块CM1241,就可以扩展一个RS485口,然后再进行无线485MODBUS通讯。

楼主:
熟悉的。扩展的问题解决了。现在想找找教程实例看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对MODBUS协议熟悉吗?我自己试验过,是可以...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好高端,wifi?路由器可以发485的协议

网友F:
1215系列可以WIFi

网友G:
1215系列支持WIFi,但是信号容易受到干扰,建议还是加装一个通讯模块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1215系列支持WIFi,但是信号容易受到干扰,建议还...

WIFi这种方式前面我也用过,稳定性不太好  可能是我的使用环境有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熟悉的。扩展的问题解决了。现在想找找教程实例看看。回复...

我收藏过一个讲S7-1200的教程。分享给你,希望有用!

https://mp.weixin.qq.com/s/fPn3DwuVj62h7r-xIah7ww

网友H:
不懂就问度娘!如何实现S7-1200的无线modbus通讯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49ad8bceaebd6d5834d8fa8b.html

网友I:
价格通信扩展模块就可以了MODBUS通信了,想无线的传输的话再加个无线传输模块

网友J(2017-12-16):
不知道来弄点分

网友K:
直接用网口,4G工业无线路由器,MODBUS TCP

楼主(2018-07-17):
达泰产品的优势:

1. 传输可靠,十六年工业现场无线通讯经验,全数字无线加密传输。

2. 简单,只需要简单的接线就可以完成调试和安装。

3. 不收取运行费用,一次投入,终身受益,不需要维护费用。

西安达泰电子官网的链接:

http://www.dataie.com/jszxshow292.htmlhttp://www.dataie.com/jszxshow2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