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不能插入扩展机架,新手求助

楼主(2017-11-01):
如图,新手救助,十分感谢

网友A:
你需要首先在主机架上插入诸如IM365,IM361这类扩展机架模块才能添加扩展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首先在主机架上插入诸如IM365,IM361这类扩展机架模块才能添加扩展机架。

网友B:
根据向导做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没有扩展模块

网友D:
如果是第一次做的话,根据新建向导来做!或者参考一下已有的工程!自己试的话没有意义!

网友E:
根据向导一步一步来。

网友F:
第三个插入IM360模块

网友G:
楼上说的对,没有扩展模块,或者直接读取模块参数信息不需要自己建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楼上说的对,没有扩展模块,或者直接读取模块参数信息不需...

网友J(2018-04-19):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添加了IM365还是不能添加扩展模块,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