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控机的一些常见问题解决方案(五)

楼主(2017-11-01):
工控机中的所有PCI卡不能使用?

用橡皮擦拭主板的PCI金手指,或更换底板插槽。

故障现象 可能故障原因 解决方法

开机无反映 机箱面板指示灯不亮、电源风扇不转 电源未接通 检查电源、电源插头和电源线

工控机开关电源损坏 更换

机箱面板指示灯亮、电源风扇转 显示器的电源或显示器信号线接触不良或损坏 检查处理(有些显示器在主机未有信号时电源指示灯不亮,注意不要误判断)

如果喇叭有自检报警声,可根据情况处理 参见 BIOS 自检故障信息表处理

如果喇叭无自检报警声,用排除法找出故障原因 检查喇叭连接是否正常,如无问题,关掉电源,保留电源线、电源开关线、喇叭线,拆下硬盘、软驱、 A/D 板、显卡(如不是集成的话)、 Reset 线(如此键被卡住会使主板总是复位状态,电脑也无法启动),主板上只保留内存和 CPU 及风扇,检查电源打开后喇叭是否发声。  开机提示找不到系统盘 软驱内有软盘 取出  硬盘电源线或数据线未插好 重插  操作系统损坏 重装  硬盘损坏 更换

死机 硬件故障。检查板卡是否接触牢固,工控机、显示器、打印机电源和数据线是否接触可靠,并且均处于 ON 位置。 首先排除这部分产生故障的可能性  软件故障。 根据死机情况判断

高频干扰 检查控制台摆放位置是否正确;  鼠标是否合格;  地线是否接触良好。

注意:公司选用的鼠标,是通过横向比较选出抗干扰性较好的品牌和型号,在必须更换时,最好选用相同的品牌和型号。

电源不稳 电源不稳对工控机的损害是多方面的,可配置 UPS 电源。  维修时,硬盘装系统装不上 一般系统装不上是硬盘未做好造成的。 硬盘初始化要注意格式。格式化后一定要将分区和格式化参数存盘。

程序界面显示紊乱或不能正常输入病例 系统软件故障 重新安装  应用软件故障 重新安装

高频干扰 检查控制台摆放位置是否正确;  鼠标是否合格;  地线是否接触良好。

治疗过程中,出现打印机不打印、打印乱字符、几个指示灯无规则闪动等几种现象 在能够排除电源电压不正常、打印机软件损坏、数据线未接好等原因以外,一般这种故障现象是由于高频干扰造成的 检查控制台摆放位置是否正确;

打印线是否合格。注意:公司选用的打印线,是通过比较选出抗干扰性比较好的,在必须更换时,最好选用相同的品牌和型号。

东方松柏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