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楼主(2017-11-02):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是集现代计算机、通信和控制技术于一体的区域交通信号实时联网控制系统,可实现对路口交通信号的实时控制、进行区域协调控制、中心和本地的优化控制。路口状态的实时查询与监控,具有路口信号灯的故障定位,配时方案的实时上传与下载,操作日志的记录和管理、多用户的远程登录控制和权限管理等功能。

迈威方案

路口现场信号控制器一般采用RS232/RS485信号通信,首先通过Mport3101串口服务器先将信号控制器的串口信号转换成以太网信号,然后通过迈威MIEN1203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的光口上传至控制中心。控制中心采用了多光口工业以太网交换机MIEN3024,可以对多个路口的红绿灯信号进行监控控制,从而实现了信号的同步控制。传统的方案是在每个路口采用一个工控机,来控制该路口的信号灯,这种方案成本较高且不能实现信号统一控制。而采用以太网进行传输,能够实现统一控制管理,使得交通管理更加的便捷、高效。此方案中采用带光口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与采用光纤收发器加全电以太网交换机的方案对比,传输网络更加的稳定可靠。

系统结构图

网友A(2020-09-08):
如何定制开发工业交换机,工业无线路由器,边缘计算网关,工业交换机,路由器,光纤交换机,光通讯设备,工业网关,无线路由器????????

  1. 工业通信设备和商用通信设备/家用通信设备有什么不同?

    工况要求不同,环境要求不同,

  2. 工业通信设备怎么才能满足要求?

    工业通信设备使用久经验证过的工业通信芯片,宽温芯片,高可靠性稳定性芯片,高性能滤波器,高质量稳定器件

  3. 如何定制开发工业交换机,工业无线路由器,边缘计算网关,工业交换机,路由器,光纤交换机,光通讯设备,工业网关,无线路由器????????

    有需要定制工业交换机,路由器,光纤交换机,光通讯设备,工业网关,无线路由器的的需求,可以定制软硬件的,我们可以OEM,ODM,试产,量产。

    可以联系我们有博通,marvell,RTL,高通量产方案。image.png2491906403.

  4. 为什么要定制工业通信设备?

    自己量产的肯定便宜啊,自己定制的量产的可以集成到自己产品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