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使用中出现的问题,找不到原因,求教!

楼主(2017-11-02):
我做的程序正常界面是这样的:

我先切到参数页,

然后再切回来,就变成这样了:

多切几次,情况更严重了:

有的时候就正常,有的时候就不正常,我开始以为是模拟的问题,后来发现下载到触摸屏里,这个问题还是会出现,程序检查了好多遍,没发现问题,现在就不明白原因出在哪里,想请教各位大师,我这个问题究竟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触摸屏组态时属性设置启用了隐藏功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触摸屏组态时属性设置启用了隐藏功能呀?

没有,不是隐藏,按钮并不是隐藏起来了,类似于卡屏,点击按钮的位置,按钮图标还会出现

网友:
我估计您用的软件是旧的,最新版本软件是Release Build 2017-01-21 V8.9.10(版本查看在帮助关于里面),您确认后是旧的软件可以去官网下载新的,如果还是不行,您联系维控的客服059187868869或者企业QQ8000088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您用的软件是旧的,最新版本软件是Release ...

谢谢!总算知道他们的客服电话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