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分享电子测量仪器日常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7-11-02):
  电子测量仪器是很多研究所和高校做研究实验的必备品,那么电子测量仪器在使用中的注意事项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下面由Agitek安泰维修分享电子测试仪器安全使用的通用规范。

  Agitekservice安泰维修温馨提示:使用仪器设备之前,应首先仔细阅读使用手册或由相关人员指导、培训,以了解其主要功能、操作规范及使用注意事项。

  一、器件失效

  1、静电的危害:

  人体在未做有效的防静电措施的情况下,身体和衣服上经常带1000V5000V的静电。只要构成通路,积累的静电就会放电。由于在极短的时间内释放出大量的能量,常常导致电路元件损坏。

  电子仪器(尤其是大规模集成电路)对静电非常敏感,往往碰到仅几十伏的或更低的静电就会被损坏。

  安装在印刷电路板上的器件因静电引起损坏的危险性更大。因为每一根印刷线或导线都连接几个元件通路,对这根线放电立会影响几个以上的器件。

  基于以上原因,电子测试仪器必须采取严格的静电防护措施(特别是对于仪器的输入输出端口)。

2、不要触碰仪器端口:

3、静电防护。静电防护工作台

  二、使用不当

1、严禁输入超过仪器允许范围的信号:

   操作时要注意:

  首先在充分了解仪器的功能指标/操作规范的前提下:

  使用前,先估算输入信号功率/电平;

  先开机稳定后,先接输入线缆再加信号;

  加输入信号从小信号加起,再逐步增大;

  加入大信号,需要在输入端口加衰减器,衰减探头/线缆等。

  2、严禁输入超过仪器允许范围的信号:

示波器输入电平不得超过仪器最大输入电平。如需测试高电平信号必须选用合适衰减倍数的探头。否则会损坏示输入信号处理模块,甚者烧毁采集板或数字处理模块。

  3、严禁输入超过仪器允许范围的信号:

频谱仪、功率计的输入口输入功率不得超过其允许的范围。如需测试大信号,必须在其输入口串接合适的衰减器(尽量大些),否则会损坏ATT、第一级混频等。

  4、仪器必须可靠接地:

  如果仪器未接地或地线接触不良,会造成设备端口/外壳带电。可能在端口与其它设备相连的瞬间放电,损坏内部电路,这对于电子仪器和待测目标是致命的。甚或会对人体放电,造成人身安全事故。

  仪器接地,目前是通过三芯电源插头\插座的接地端与地相连。但实际使用的电源插座会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无法保证可靠接地。所以要求所有仪器设备都必须另接地线,与地网相连(二次接地,加强接地)。

  特别提醒:仪器在不同使用地点间搬移时,要特别注意,接好地线后才能使用。

  5、仪器必须可靠接地:

  大部分仪器有专用接地端子。地线必须接在接地端子上。

  部分仪器没有专用接地端子,接地线必须接在机壳上,用螺丝紧固。不能绕在风扇网罩等不可靠的地方。

  三、其他因素

  1、确保仪器工作于合适的环境:

一般的,仪器设备应工作于适宜的环境下:温度:5-40?,相对湿度:20%-80%,并要避免灰尘环境和阳光直射,且远离震源、水源和腐蚀性气体等。

对于有些用于特殊环境(如航空/矿山/深水等)的特殊仪器,另有如防水/耐高温等等特殊要求。

  2、散热:

  确认仪器风扇正常工作;

  确保仪器散热器散热良好;

  仪器周围(特别是有安装风扇/散热器的面),与其他物体,例如其他仪器/墙面等,保持10cm以上的距离,确保空气流通。

  3、避免热插拔:

  电子测量一般不支持热插拔,在插拔配件之前要先将仪器关闭断电后再进行。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

  仪器开机顺序:先插上AC电源线->再打开仪器开关;

  关机顺序:先关闭仪器开关->再拔下AC电源线。

  4、摆放:

仪器不要过度堆叠,尤其是重量比较大的。否则会造成仪器外部变形,挤压内部元件,造成器件损坏,跌落损坏等意外情况。如有需要,请使用专用仪器架或机柜。

特别提醒:泰克系列中高端示波器采集板位于仪器底部,如受到碰撞,挤压时非常容易变形损坏,需要特别注意。

  5、接线端子:

某些仪器有裸露的接线端子,请妥善进行包覆保护,以防止触电或接触短路。

本文转载于西安安泰维修网,希望能帮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