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5系列伺服驱动器通信中断问题

楼主(2017-11-02):
问题1、如图所示,安川伺服驱动器5R5A,只要一使能,与电脑的连接就断开,无法进行自动调节。

问题2、再生电阻是必须连接的吗?

积分不足,暂时不能发求组帖。

但是还是希望能得到帮助!谢谢各位!

网友A:
换根USB线,或则计算机试试,此现象碰到多次了。

只要不报再生过载就可以不要再生电阻

网友B(2017-12-23):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A:
sigmawin+出现不稳定时,最大原因就是USB线,一定要两头都有磁环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