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一个屏控制多台PLC,在线求助

楼主(2017-11-03):
三台PLC,希望共用一个以太网通讯模块,达到一个网口屏控制三台PLC的效果,具体要怎样实现啊,网上我也查不到范例,可以帮我一下吗 谢谢

网友A:
这个没有弄过哦,有思路但是看看牛人是怎么弄的。学习

网友B(2017-12-28):
你要用PLClink将其他3个PLC的数据都转移到第一个PLC内,然后通过第一个PLC与触摸屏通讯,如果选择的是带以太网口的PLC如SE系列,可以直接在触摸屏中添加多个通道直接通讯。

网友C:
2楼正解,理论可行!

网友D:
如果带以太网的PLC,直接添加多个就好了。如果PLC没有带以太网的,那用其中一台PLC当主站,连接其余PLC。然后主站PLC再当从站,连接到触摸屏。

网友E(2018-06-11):
学习分享,共同进步共同进步

网友F(2019-06-04):
用以太网连接,主站屏要设置Delta dvp tcp/ip 设置主站和各从站IP地址,要在同一网段,要连各从站连接口设置如LINK2,采用MODBUS地址规划元件和数据

网友G:
非常感谢分享,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