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停车场道闸系统常见的维修方法总结

楼主(2017-11-03):
  在停车场系统管理中,智慧停车场道闸是最常出现问题的,对于一些道闸的故障及排除方法,你知道哪些呢?

  一、停车场道闸不能起落

  维修方法:

  1、先检查有无电、保险管有无烧毁,如果保险丝溶断了,必须要做全面检查。

  2、在传达室拔掉地下电缆插头,测量电机红、白、黄三条引线是否相通,若相通,说明地下电缆中红、白、黄断路;不相通:再拆开机罩,在门排与机头连接的插头处再测这三条线,若相通,说明从门排端起至传达室的线断(包括各插头接触不良在内);若还是不通,直接测量电机定子线圈是否断路。

  3、电机引线只有红、黄相通,与白色分别不通,查看电机定子是否发烫,若发烫厉害,说明电机热保护停机不能开关,若不发烫,检查20UF的启动电容是否失效。

  4、电机良好还是不能开关,再测量蓝、绿、灰色三条限位信号线是否短路。

  5、电机线、信号线良好,还是不能开关,说明控制盒有故障。

  二、停车场道闸开关失灵

  维修方法:先测电机红(黄)色与白色线是否相通,再测量蓝色与灰(绿)色信号线和K2(K1)传感开关是否短路。

  三、智慧停车道闸能开关但不能停机

  维修方法:能开关说明电机线红、白、黄三条线没有问题,信号线没有短路。主要原因是限位信号没有送到控制器或控制器限位功能坏。

  四、停车场道闸不能自动停机

  维修方法:1、限位传感器K1、K2同时开路。2、公共线蓝色断路。3、检查控制器是否坏了。

  五、停车场道闸运行过程中经常晃动

  维修方法:检查闸杆长度(重量)与弹簧拉力是否安装好,是否成正比。

  六、停车场道闸闸杆到位不停

  维修方法:

  1、控制盒内可控硅坏:控制盒一插电,就自动运行,说明可控硅被穿。

  2、开关到位不导通:用手摇柄把闸杆摇到关位或开位,用万用表测关位或开位的输出电压是否有变化,若无则霍尔开关坏。

  3、开关与失制盒插件接触不好:打开道闸门,用表测量光电开关的正负电压存不存在。若无,说明接插件有问题,须检查。

  节螺丝为正反螺纹相接,上下两个轴承之间用双头螺杆相接,若螺丝松动,将造成上下位均不准确。用一个80MM长#4的铁棒插入双头螺杆之间旋动调整闸杆上下剑位即可。若此螺丝松动,将造成闸杆上下位不准确和停杆时晃动较大,将螺栓悬紧,螺母锁紧即可。上下到位均采用慈敏霍尔元件,若长方形磁铁与减速机带凸轮的圆片位置改变,造成到位不准确。将其调整准确,不可刮转,即可解决问题。

  当地感线圈不能牢固的固定在巢内时,汽车压过路面的震动会造成巢内线圈变形,改变地感初始电感量,此时传感器必须重新复位后方能正常工作。解决方法是将融化的沥青浇入内使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