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Logix1400与上位机Wincc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7-11-03):
现有6台MicroLogix 1400 PLC需要与上位机Wincc 7.3 以太网通讯,Wincc 7.3 好像没有AB这款PLC的驱动,不知道如何实现,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用了AB产品硬要用西门子的狗屁玩意,奇葩

网友B:
AB产品硬要用西门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AB产品硬要用西门子的狗屁玩意,奇葩

是第三方厂家的AB PLC柜子,上位机是本来就有的西门子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AB产品硬要用西门子的狗屁玩意,奇葩

是第三方厂家的AB PLC柜子,上位机是本来就有的西门子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产品硬要用西门子的

是第三方厂家的AB PLC柜子,上位机是本来就有的西门子系统

楼主:
是第三方厂家的AB PLC柜子,属于后加的柜子,上位机是本来就有的西门子系统,现在需要采集他们 AB plc 的数据。

网友D:
如果实在找不到驱动程序,可以采用OPC的通讯方式试一下。

网友B:
AB产品硬要用西门子的狗屁玩意

网友E:
使用RS LINK作为OPC来与西门子WINCC通讯

网友A:
西门子走狗听着:给AB的CPU加装MODBUS通讯,上位机采集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使用RS LINK作为OPC来与西门子WINCC通讯

赞同这种做法,在工控机上安装RS Link 利用其OPC服务器与Wincc通讯。

网友F:
可以加第三方协议网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RS LINK作为OPC来与西门子WINCC通讯

RSlinx需要授权吗?

网友G(2019-08-07):
最后是用什么解决的呢?方便回复一下吗?

网友H(2019-10-09):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使用RS LINK作为OP...

OPC性价比高

网友I(2020-10-22):
引用 网友G:
最后是用什么解决的呢?方便回复一下吗?

同问,遇到一模一样的情况,就评论看有说用ModbusTCP的,有说用RS-Link做OPC的,楼主最后是用什么方式实现的呢?实现步骤能发邮箱吗?谢谢。724222141@qq.com

网友J:
一个字乱

网友K(2021-03-03):
看的眼花撩软

网友L:
可以用IGT-DSER智能网关模块将MicroLogix1400的协议转换成ModbusTCP;

案例参考: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0161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