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板流量计测量不精确的原因

楼主(2017-11-03):
 孔板流量计测量会存在误差,在成测量误差的原因是什么,下面给您讲解一下孔板流量计产生误差的原因。

    1.孔板偏心

  依据GB2624-81规则,孔板流量计测量的孔板应与节流装置中的直管段对中。孔板偏心致使的计量差错通常在2%以内,孔径比β值愈高,偏心率影响愈大,不用值高的孔板。

  2.孔板弯曲

  孔板流量计测量因为安装或修理不当。使孔板发作曲折或变形,致使流量测量差错较大。在法兰取压的孔板上进行测试,孔板弯曲产生的最大差错约为3.5%。

  3.孔板边缘尖锐度

  孔板进口边缘磨损变钝不锐或受腐蚀而发生缺口,或孔板管道内部的焊缝或计量法兰垫片,都将使实际流量系数增大和差压降低,致使计算的气量偏小。

      孔板流量计测量由于影响孔板流量计测量精度的根本原因是节流装置的几何形状和流动动态是不是偏离了设计标准。因此在使用过程中有必要做好定期系统的校检、保护作业,对于实践使用中的压力、温度、流量等工况参数的改变,应进行及时的修正措施。可采用全补偿的流量计算机的积算方案,以减少计量中出现的误差,保证计量精度。

网友A:
孔板流量计在用于气体测量时,由于空气容易受温度和压力的影响,所以温度和压力补偿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