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万能试验机安装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7-11-03):
  1、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1)试验机应选择安装在清洁、干燥、无震动而且室温能控制在(10~35)℃的房间内。并且房间应有足够的空间,以保证在试验机周围有大于70cm的空间供试验和日常维护。

  (2)将安装位置向下挖一坑,尺寸比试验机底座长、宽各大于50cm,深度不小于30cm。

  (3)在坑内浇灌强度等级不小于C20的混凝土,在浇灌混凝土时留出锚固地脚螺钉的孔洞及安装电路、传感器的管道。混凝土基础的平面应用水平找平。

  (4)试验机接三相四线电源,电源应安装空气开关和漏电保护装置。电线距离地面应大于150 cm,电线上应安装手动电闸来控制试验机电源。

  2、试验机安装精度的初步校正

  试验机主体应使用框式水平仪或借用附件中的线锤在相互垂直的两个方向校正立柱的垂直度,用在主体底部插入小铁片的方法调整。装好地脚螺钉,并如带弹簧垫圈。用强度较高的水泥砂浆将各地脚螺钉孔浇固,并填实试验机与地面间的各处空隙,洒水养护一周以上,再坚固螺钉。

  3、液压系统的连接

  (1)拆除各部捆扎物,用清洁的煤油清洗油管内部,尤其是各根油管的连接口丝扣。

  (2)检查接头处垫圈是否完整,如果由于运输原因产生破损,应取用试验机附带的新垫圈装好,以防高压时渗油。

  (3)使用合适的扳手连接各油管,如果是无缝铜管应连接主机,并依靠控制台的移动来调整间距来连接控制台端。

  (4)将油箱内残油放掉,并清除油箱内残渣。

  (5)揭开液压控制箱铁门,可以看到丝网滤油器,灌油时就通过此滤油器注入油箱内。试验机通常采用液压油,夏季应使用粘度较大的液压油,冬季应使用粘度较小的液压油。

  (6)加油时务必严密注意油位高度。油量太少试验机不能正常工作,油量太多会造成液压油从工作油缸口泄漏。

  4、电气安装

  试验机供电电压为三相380V主体和液压控制箱之间的电气采用插头连接。通电前应打开液压控制箱的铁门,检查各接线有无脱落,熔断器是否松动,清扫电气箱内灰尘和杂物。确认设备已与供电线路连接后,按液压控制箱台面板上的“电源"按钮,指示灯亮显示已情报检索开供电。打开油泵,检查油泵的运转方向和箭头指示方向是否一致,如相反则调换任意两根相连的位置,然后点动钳口座升降按钮,取出台板上所垫木块,拧开送油阀升起活塞,参照主体立柱上的标尺检查活塞行程限位开关是否起作用。

  5、试验机调试

  (1)关掉油泵电机,旋出油泵上面的MS丝堵,排出泵内的空气(和少量油一起流出),排净空气后旋回丝堵:启动油泵反复升降活塞将油缸、油管内的空气排净

  (2)将冷弯支座向两边等距拉开,以移动横梁升降时不碰到为准

  (3)在台板上安装球面下压板,升降移动横梁使上下压板相距约20mm

  (4)启动油泵,关闭回油阀开启送油阀使台板上升,缓慢加大压力

  (5)检查各油管接头有无漏油

  (6)如有漏油,卸力后拧紧油处接头

  参考资料由——标准集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