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试的十大参数

楼主(2017-11-03):
一 加减速时刻

加快时刻就是输出频率从0上升到最大频率所需时刻,减速时刻是指从最大频率下降到0所需时刻。一般用频率设定信号上升、下降来断定加减速时刻。在电动机加快时须约束频率设定的上升率以避免过电流,减速时则约束下降率以避免过电压。

加快时刻设定要求:将加快电流约束在变频器过电流容量以下,不使过流失速而引起变频器跳闸;减速时刻设定关键是:避免滑润电路电压过大,不使再生过压失速而使变频器跳闸。加减速时刻可依据负载核算出来,但在调试中常采纳按负载和经历先设定较长加减速时刻,经过起、停电动机观察有无过电流、过电压报警;然后将加减速设守时刻逐步缩短,以作业中不发生报警为准则,重复操作几回,便可断定出最佳加减速时刻。

二 转矩提高

又名转矩补偿,是为补偿因电动机定子绕组电阻所引起的低速时转矩下降,而把低频率范围f/V增大的办法。设定为主动时,可使加快时的电压主动提高以补偿起动转矩,使电动机加快顺利进行。如选用手动补偿时,依据负载特性,尤其是负载的起动特性,经过实验可选出较佳曲线。关于变转矩负载,如挑选不妥会呈现低速时的输出电压过高,而浪费电能的现象,乃至还会呈现电动机带负载起动时电流大,而转速上不去的现象。

三 电子热过载维护

本功用为维护电动机过热而设置,它是变频器内CPU依据作业电流值和频率核算出电动机的温升,然后进行过热维护。本功用只适用于“一拖一”场合,而在“一拖多”时,则应在各台电动机上加装热继电器。

电子热维护设定值(%)=[电动机额定电流(A)/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A)》×100%。

四 频率约束

即变频器输出频率的上、下限幅值。频率约束是为避免误操作或外接频率设定信号源出毛病,而引起输出频率的过高或过低,以防损坏设备的一种维护功用。在运用中按实际情况设定即可。此功用还可作限速运用,如有的皮带运送机,因为运送物料不太多,为减少机械和皮带的磨损,可选用变频器驱动,并将变频器上限频率设定为某一频率值,这样就可使皮带运送机运转在一个固定、较低的作业速度上。

五 偏置频率

有的又名误差频率或频率误差设定。其用处是当频率由外部模拟信号(电压或电流)进行设守时,可用此功用调整频率设定信号最低时输出频率的凹凸,如图1。有的变频器当频率设定信号为0%时,误差值可作用在0~fmax范围内,有的变频器(如明电舍、三垦)还可对偏置极性进行设定。如在调试中当频率设定信号为0%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不为0Hz,而为xHz,则此刻将偏置频率设定为负的xHz即可使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Hz。

六 频率设定信号增益

此功用仅在用外部模拟信号设定频率时才有用。它是用来补偿外部设定信号电压与变频器内电压(+10v)的不一致问题;一起方便模拟设定信号电压的挑选,设守时,当模拟输入信号为最大时(如10v、5v或20mA),求出可输出f/V图形的频率百分数并以此为参数进行设定即可;如外部设定信号为0~5v时,若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50Hz,则将增益信号设定为200%即可。

七 转矩约束

可分为驱动转矩约束和制动转矩约束两种。它是依据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电流值,经CPU进行转矩核算,其可对加减速和恒速运转时的冲击负载康复特性有明显改进。转矩约束功用可完成主动加快和减速操控。假设加减速时刻小于负载惯量时刻时,也能保证电动机依照转矩设定值主动加快和减速。

驱动转矩功用供给了强壮的起动转矩,在稳态作业时,转矩功用将操控电动机转差,而将电动机转矩约束在最大设定值内,当负载转矩俄然增大时,乃至在加快时刻设定过短时,也不会引起变频器跳闸。在加快时刻设定过短时,电动机转矩也不会超越最大设定值。驱动转矩大对起动有利,以设置为80~100%较妥。

制动转矩设定数值越小,其制动力越大,合适急加减速的场合,如制动转矩设定数值设置过大会呈现过压报警现象。如制动转矩设定为0%,可使加到主电容器的再生总量接近于0,然后使电动机在减速时,不运用制动电阻也能减速至停转而不会跳闸。但在有的负载上,如制动转矩设定为0%时,减速时会呈现时间短空转现象,形成变频器重复起动,电流大幅度动摇,严峻时会使变频器跳闸,应引起注意。

八 加减速形式挑选

又名加减速曲线挑选。一般变频器有线性、非线性和S三种曲线,一般大多挑选线性曲线;非线性曲线适用于变转矩负载,如风机等;S曲线适用于恒转矩负载,其加减速改动较为缓慢。设守时可依据负载转矩特性,挑选相应曲线,但也有破例,笔者在调试一台锅炉引风机的变频器时,先将加减速曲线挑选非线性曲线,一起动作业变频器就跳闸,调整改动许多参数无效果,后改为S曲线后就正常了。究其原因是:起动前引风机因为烟道烟气活动而自行滚动,且回转而成为负向负载,这样选取了S曲线,使刚起动时的频率上升速度较慢,然后避免了变频器跳闸的发生,当然这是针对没有起动直流制动功用的变频器所选用的办法。

九 转矩矢量操控

矢量操控是依据理论上以为:异步电动机与直流电动机具有相同的转矩发生机理。矢量操控方法就是将定子电流分解成规则的磁场电流和转矩电流,分别进行操控,一起将两者合成后的定子电流输出给电动机。因而,从原理上可得到与直流电动机相同的操控功用。选用转矩矢量操控功用,电动机在各种运转条件下都能输出最大转矩,尤其是电动机在低速运转区域。

现在的变频器简直都选用无反应矢量操控,因为变频器能依据负载电流大小和相位进行转差补偿,使电动机具有很硬的力学特性,关于多数场合已能满足要求,不需在变频器的外部设置速度反应电路。这一功用的设定,可依据实际情况在有用和无效中挑选一项即可。

与之有关的功用是转差补偿操控,其作用是为补偿由负载动摇而引起的速度误差,可加上对应于负载电流的转差频率。这一功用主要用于定位操控。

十 节能操控

风机、水泵都归于减转矩负载,即跟着转速的下降,负载转矩与转速的平方成份额减小,而具有节能操控功用的变频器规划有专用V/f形式,这种形式可改进电动机和变频器的功率,其可依据负载电流主动下降变频器输出电压,然后到达节能意图,可依据具体情况设置为有用或无效。

要阐明的是,九、十这两个参数是很先进的,但有一些用户在设备改造中,根本无法启用这两个参数,即启用后变频器跳闸频繁,停用后一切正常。究其原因有:

(1)原用电动机参数与变频器要求配用的电动机参数相差太大。

(2)对设定参数功用了解不行,如节能操控功用只能用于V/f操控方法中,不能用于矢量操控方法中。

(3)启用了矢量操控方法,但没有进行电动机参数的手动设定和主动读取作业,或读取办法不妥。

网友A:
依据负载不同,适当选用变频器,可以达到节能调速目的。

网友B:
分析很到位,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