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拟模块异常,求解

楼主(2017-11-03):
三菱模拟模块Q68D 控制伺服马达,正常运行中,马达突然反转,模拟模块电压输出与未启动马达一样,CPU无报警,重新启动CPU后,恢复正常,模拟模块已换新的,又出现此异常,求解答

网友A:
正常运行中,马达突然反转!还真没遇见过。

输出都是PLC程序控制。看看程序吧

网友B(2017-12-18):
可能是外部干扰,你可以使用屏蔽双绞线,伺服放大器接地,伺服24V电源电压通过外部开关电源。检查反转型号线,先去掉反转信号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