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保跳闸因触点损坏故障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7-11-04):
由于触点损坏导致的漏保跳闸故障分析:

工程施工用潜孔钻机,配55kw电机,自带星三角启动箱,启动过程中,星形接法时正常,转换为三角时,一级配电箱漏保开关跳闸;二级配电箱有时跳闸,有时不跳闸。三级配电箱跳闸。检查线路及电机线圈,接线正确,不存在过流及漏电,绝缘电阻符合要求,启动时间符合要求。再次启动试机,在转三角时仍然造成各级漏保跳闸。随后重点检查是否存在漏电故障。

供电系统使用三级配电箱,一级配电400A漏保空开,额定剩余动作电流500mA。二级配电250A漏保空开,额定剩余动作电流300mA。三级配电150A漏保空开,额定剩余动作电流100mA。

检查至三角交流接触器时发现中间触点烧融损坏,缺少一部分动触点。

随后更换交流接触器9511,再次启动试机,星三角启动转换成功。各级漏保不再跳闸。

可能造成漏保跳闸的原因分析:动触点损坏后,造成交流接触器三相触点闭合不同步,存在时间差,漏保零序电流互感器输出信号,漏保跳闸。这个解释本人认为很牵强,原理上讲不通,可是事实确实如此!

漏保跳闸问题分析:

按照漏保零序电流检测原理,应该是某一相对地后形成电流回路,此电流并没有返回零序电流互感器,破坏了原有的电流平衡,零序电流互感器才有输出信号。

放在此故障内分析,即便是触点不同步,电流都在ABC三相内,并没有形成对地的电压电流,零序电流互感器本不应该有任何输出,漏保不应该动作。

网友A:
这不是漏电触发,触点接触不良引起的缺相过流,断路器开关过负荷跳闸。复合型断路器,漏电功能只是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