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懂PLC程序

楼主(2017-11-04):
为什么三菱,信捷等PLC的编程里面,人家专业的编写的程序里面都大量的使用M中间继电器,拿到一个程序之后虽然也有注解,注释之类的,但是面对那么多中间继电器我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请各位前辈教教我怎么看懂这个程序,有什么窍门。

应该遵循什么规则,规律之类的,我是从开始键一直往下追一直查这个元件,还是要记录这个元件跟哪些继电器或者输出有关系。还是怎么的查看。

网友A:
别人写的程序如果不了解作者的思路,尤其是复杂的程序,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读懂,如果有条件你还是先了解工艺,如果有现成的设备就记录下设备的动作顺序,然后跟程序进行比对。带有触摸屏或是上位机的程序一定要结合着上位机或触摸程序看PLC程序,要不然你都不知道哪些变量是用来操作的,哪些是执行逻辑的。

网友B:
写程序每个人有每个人思路,如果没有注释的话,理解起来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程序每个人有每个人思路,如果没有注释的话,理解起来很麻烦!

现在我看着有注释的就算看起来,追溯的话也很麻烦。追着追着就不知道改看哪个元件了。

网友C:
有时候看来也是一头雾水呢

网友D:
追溯起来相当麻烦,有的时候回追错了,看着注释也会跟丢。程序的思路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应该先了解程序所实现的功能,然后应该会理清思路了。

网友E:
每个人有每个人思路理解起来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