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线圈绕组绝缘层被破坏了,这个变压器还能用吗?

楼主(2017-11-04):
1、先问一个题外话,变压器绕组应该都是漆包线吧,就是那种铜线外面裹 了一层绝缘漆。是这样吧?
2、变压器从结构上就是铁芯上绕了N圈的线圈(电感),如后比如降压到50%,就取N/2的(这个针自耦,也有互耦的,是两个绕组)。
那么问题来了,图中的变压器(应该是个三相自偶变压器,3*380转3*220的,没仔细看)两根漆包线绝缘层损坏了,如图(注意看,两根线之间应该还有绝缘的),起因是昨天保养的时候一根带油的电线碰到图中的那个位置,然后就“彭”地一声冒火,空开跳闸,后来将图中受损的地方擦拭干净后空开上电,控制柜正常还能用(注:这个变压器是ABB机械手控制柜内的元件)。我想请教下大家,这种情况继续使用有没有什么隐患啊?为什么?

网友A:
绝缘损坏的地方要进行绝缘处理,比如用绝缘漆涂上,否则有匝间短路的可能。

网友B:
没看到图啊,图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