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振动,也可能是电子齿轮比设置问题

楼主(2017-11-04):
       这是技术支持遇到的真实案例。开发的设备市场好,生产了数年,跨越伺服产品三几代时,可能就会由于一时疏忽,或者一路习惯性地延用最初的上位机程序时,最容易出现案例可能。

        为什么呢?我们一步一步往下看。下图(案例的运动波形图):

四种波形:实速度指令位置偏差转矩指令位置指令速度

波形图分析

放大分析波形图

          蓝色曲线是转矩指令波形,图中蓝色曲线在运动启动和结束时幅度最大,而且被削了顶,超过300%部分看不见。这说明转矩饱和。再有一个现象,看位置指令波形(紫色线)曲线,从0到2000转/分的速度几乎是一条垂直直线,几乎没有斜率,说明电机运动从0到2000转/分的速度几乎没有加速时间,如此急促的加速要求导致转矩饱和了。

          我们再来看看该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情况,跟指令速度相关的是电子齿轮比:

伺服驱动器的基本参数项

          松下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设置,人性化地给了两种设置方式:直接输入电机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数字是整数时)方式;和分子与分母相比的方式。上图中,参数Pr0.008参数就是转一圈脉冲数整数时的设置方式,若设成0,则代表分子比分母的方式参数Pr0.009Pr0.010设置生效,上图设的是8388608:401,分子刚好是伺服电机最大分辨率,则分母“401”代表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这个比值大约两万多倍(约20919倍)。也就是说,上位机每发一个脉冲,伺服驱动器就要立马走完两万多个分辨率的位移量。

          好,我们再来看看松下伺服关于电子齿轮比的设置说明:

松下A4系列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设置说明

松下伺服A5系列电子齿轮比设置说明

Pr0.08非“0”时,Pr0.09、Pr0.10无效

松下伺服A6系列伺服电子齿轮比设置说明

        8388608精度,是松下A6系列伺服,23位分辨率。上图可以看到电子齿轮比设置的注意事项:

                虽然分母、分子的数值可设定为任意值,但在设定了极端的分频比或者倍频比时,无法保证其动作。在1/1000~8000倍之间选取分频▪倍频比的范围。

                此外,即使在上述的范围内倍频还是较高的情况下,由于指令脉冲输入的偏差或噪音有时会发生Err27.2(指令脉冲倍频异常保护)。

                全闭环控制时,请固定指令分倍频。有发生Err25.0(混合偏差过大异常保护)的情况。

       至此,我们容易明白:指令脉冲波形效果,会受到电子齿轮比设置的范围值影响,偏离适当范围值越远,指令脉冲相对于伺服驱动器的解读参数的偏差或噪音会增大;或者,因为运动的某些极限状态出现,带给了指令波形的抖动。此时,我们能够准确定位出“由于电子齿轮比的设置”引起,很关键。为了进一步验证,我们用松下演示机实验一把:

松下伺服演示机试验模仿运动模型

       上图,位置指令加速度稍微缓和点的波形图,可看见几乎一致的波形图流畅许多;同样的,只要稍加提高点加速要求,转矩就出现饱和现象,波形就如文中初出现的波形图几乎一致。

       至此几乎可以说明,不合适的电子齿轮比,是导致文中第一幅波形图现象的主要原因

       本案例就是这样。可能设计设备于数年前,甚至会可能是松下A4系列销售的年代,因为那个时代的伺服最高精度17位,根据计算,上位机发出脉冲量所匹配的电子齿轮比范围值,是匹配那个时代的伺服精度的。所以当容易在用A5系列伺服时(上位机的程序并没做任何改动),出现伺服的产能似乎并不能提得太高,调高产能伺服的的报过载率出现的异常快和频繁(因为用A5时电子齿轮比倍数同样超出正常范围许多)。最近升级用A6系列伺服时,类似的问题似乎更加突出显著,而且设备的振动明显。怎么调伺服参数,改善都不明显。经过我们现场技术支持,分析、研究,得出以上结论。

       自动化设备的设计和开发,就如此,综合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相当重要,各个环节设置调节范围很重要、互相协调和平衡也重要。此案例只不过是上位机所发的脉冲数过小,即使设准(使运动准确)了电子齿轮比,电子齿轮比值却落在伺服应用的时候范围之外【松下A4:实际的分子((Pr48,Pr49)×2 Pr4A)计算4194304/(Pr4D设置值+1)为上限;松下A5:1/1000~1000倍之间;松下A6:1/1000~8000倍之间】,运动照样不能顺畅良好地实现。

       所以,出色的设备,设计考量的是各方各面面面俱到的,整体统筹平衡的综合能力。一台自动化设备出现问题,易出现问题,小毛病多,某些部件或各部件寿命短、损坏率高……,均离不开这样的综合能力,离不开整体的统筹布局,离不开针对每个环节性能特点特性的特定考量,只有所有的,各自都能工作在良好的环境中,设备才能达到最佳的稳定、优良和长寿命。反过来,无论哪里故障、那个环境出现问题,我们也只有把握全局了,才能较好地找出问题的真正所在。

楼主:
原创先发布于公司网站www.chshdz.com上,同时上面还有好些方便用户的原创。欢迎阅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