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参数初始化松下、安川、三菱比较

楼主(2017-11-04):
         伺服参数初始化,也叫“恢复出厂设置”、和“设置参数初始化”,是伺服使用中,难以避免的操作。因为,伺服参数多达数百个,而且,伺服使用要便利化、简单化人性化,又保持广泛的适应性、精确性又不能下降地使用,增加伺服调试中的智能、自适应能力,选得必不可少。任何事情有利必有弊!我们需要精度、精确和忠实于控制,又要适应性广泛,多参数进行细微细腻调节在所难免;用户设置不能太繁琐、太难、太复杂,只能增加伺服本身智能、自适应方面的能力;但是再智能也所不足,也会出错和不适应,最好最贴切的应用,最好还是专业的人工细调设置。

       这些都不见得关键,关键的是,当你调伺服参数,改变太多都仍未能调好机器时;当别人修改了不知道那些参数导致机器无法正常运行时;当伺服自动调整功能调节的参数不能导致伺服报错时,由于参数的一些连贯作用效应;在这里情况下,如期所有参数都人工查找对比一番,不如直接恢复出厂设置,再重新设置!

         那么,关于伺服参数如何恢复出厂设置,如何初始化,你熟悉吗?本文就为此而生。我们索性,日系最常用的三大品牌松下、安川、三菱一起做个对比:

松下伺服参数初始化,松下伺服恢复出厂设置:

         松下伺服的参数初始化操作,从A5以后有两种方法,控制面板的参数恢复出厂设置法,和伺服设置软件的恢复出厂设置法。

控制面板参数恢复出厂设置法:

LED初始显示“r   0”的状态下(上图显示“L       S”,因为监视模式设置成“d00.uEP”模式),

⑴  第一步按“S”键进入监视模式,显示“d01.SPd”等监视类别状态(具体视所设定的具体监视模式而定);

⑵  第二步按“M”键三下切换到辅助功能模式,显示“AF_ACL”;

⑶  第三步然后按下“”,或者按下“”键,显示参数初始化选项“AF_ini”。

⑷  第四步,按“S”键进入参数初始化的执行界面,显示“ini   -

        在参数初始化执行界面下(显示“ini  -”状态),持续按住“”约5秒,右边“-”一步一步向左走,走到尽头屏幕会显示“StArt.”,接着显示“FiniSh.”,参数初始化操作完成,断电重启将调用出厂参数。若有错误发生,或者发生部分错误时,参数的初始化状态由“StArt.”直接跳到“Error”显示。此时要检查、或测试伺服,看是否有故障或其它原因。

伺服设置软件的恢复出厂设置法:

初开软件时的识别伺服界面

连接伺服之后的初始界面

打开参数设置窗口界面

        到松下官网下载 伺服调试软件 PANATERM 6.0,该软件能对A5以后的松下伺服进行连接、设置参数;当然,网络型伺服由于更强的功能需要,会有专业的对应软件。此软件下载安装附带有中文版的说明书,上手不难;数据线是早期那种micro usb数据线,购买应该买些大品牌的带磁环的数据线,或者工业专用型数据线,也可以购买两端插头,用优质的耐弯折工控专用带屏蔽的双绞线制作。工业环境的干扰有些大,这是此类数据线的质量要求。遇到通信不稳定,也应该首先考虑到数据线的质量。

        上面三幅图就是“软件开启”、“确认所连伺服之后”、“与打开参数设置窗口”三种状态,参数初始化就在参数设置窗口的上端按键栏,点击,让后将伺服断电重启,伺服恢复出厂设置完成。

安川伺服参数初始化、恢复出厂设置方法:

          同样的,安川伺服的恢复出厂设置方法也有两种,同样是参数和设置软件两种方法:

 安川伺服的参数初始化操作介绍:

            采用参数项恢复出厂设置时,必须得确认参数项 Fn010:参数写入禁止功能 未设为“写入禁止”状态;伺服OFF状态

           辅助功能的参数以Fn开头,执行与直线伺服电机的运行、调整相关的功能。上图列出了辅助功能部分参数和参照项目。

          (注)执行辅助功能时,请务必使用 面板操作器数字操作器SigmaWin+中的任1个如果试图执行辅助功能,则将显示no_oPNO-OP”。

  操作步骤:

         如上图,具体:、伺服等待(伺服为OFF状态=.. bb下,按“MODE/SET”键进入辅助设置模式显“Fn000”;

                                、按“UP”或“DOWN”键至显示“Fn005”;

                                、再按住“DATA/SHIFI”键超1秒 显示“P.init”;

                                、按“MODE/SET”键进行参数的初始化,初始化结束“donE”闪烁显示后返回显示“P.init”状态。其实说明书有很明朗的说明。如下图

                                为使设定生效,请重新接通伺服单元的电源。

安川伺服软件恢复参数界面:

        用软件恢复出厂设置很简单,打开SigmaWin+软件,连接上具体伺服驱动器,出来如上图的窗口,点击窗口上的“参数”栏选“参数编辑”项,弹出“参数编辑”窗口,窗口的左下角的“伺服初始化”按钮就是伺服恢复出厂设置,点击弹出警告页面,再点“OK”按钮,伺服则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关闭伺服驱动器再开机,伺服则将初始化参数调用。初始化参数完成。

        数字操作器:安川的数字操作器,适用于安川Ⅲ代(SGDS)以上的伺服,可以说有两种型号,JUSP-OP5A 和 JUSP-OP05A-1-E,JUSP-OP5A是使用于安川Ⅲ代(SGDS)接口的电缆,要用在Ⅴ代、Ⅶ代的安川伺服上,要用条接口转换电缆;JUSP-OP05A-1-E型号是专用于安川Ⅴ代(SGDV)、Ⅶ(SGD7)代伺服上的型号,不需要接口转换线。

        安川的数字操作器,功能比较强大,采用液晶屏显示,可以同时显示好多项信息,操控也比较方便,所以用它来设置伺服驱动的参数,修改驱动参数比较便利,用惯它甚至觉得比软件操控还好。

三菱伺服参数初始化、恢复出厂设置方法:

      三菱伺服对用户开放的恢复出厂设置只有一种,伺服设置软件法;至于参数设置法,没有专门针对使用用户开放的设置参数。

J2S系列及之前型号的伺服参数恢复出厂设置

JE、J3、J4等类型伺服的参数恢复出厂设置

          软件设置参数初始化,其实类似性很高,便利性也并无太大的区别,所以三菱的软件初始化、恢复出厂设置的具体操作,我就不多说了。

          由上总结,大家是否很明显:日系伺服三大品牌,三菱的没有专门设置便利用户的参数恢复出厂设置功能,的确显得不足和遗憾;不过,参数恢复出厂设置功能,说重要也并不是日常很频繁很频繁使用的功能,有是重要!而因稍微不便就贬低一个品牌的产品似乎有点不公,有点苛刻。三大品牌中,显得最便利操控步骤最简单的,要数安川伺服;’看来日系伺服的“首创品牌”、“领头羊”等称呼名号,并非空穴来风。松下自A5之后,加入了参数初始化功能,虽然操控步骤稍显复杂,也多是给参数设置初学者带来些许麻烦,对学会松下伺服参数设置的人员来说,并不会带来什么难处。

         好啦,这次的伺服参数初始化设置的松下、安川、三菱的比较,就到者。笔者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对比、类比,较好地掌握日系伺服的参数设置技巧,熟悉了解伺服参数初始化、恢复出厂设置的操作。这无论对于电气工程师、电工,伺服销售人员,还是伺服技术支持工程师等,都是比较有用的伺服应用基础。谢谢。

楼主:
原创先发布于公司网站www.chshdz.com上,同时上面还有好些方便用户的原创。欢迎阅览,谢谢。

网友A:
好的资料很好的资料值得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