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说的洗衣机反转出现异常,昨天天修好了!

楼主(2017-11-05):
上周说的洗衣机反转出现异常,今天修好了!原因是定时器的触电接触不好。正转时是好的,反转时接触不好,导致启动困难!

网友A:
原因一旦找到,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B:
不错,修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一旦找到,问题迎刃而解

说得好!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修好就行。

谢谢了!

网友C:
维修工作的思路,再简单不过的实践,牛角尖经验不足往往钻入无法退出,卡死在一个点上!一个点拨根据几个环节,逻辑思维最容易造成故障的环节,思路顿开正转好的而反转出现了问题,根据双桶洗衣机单相电机正反向控制原理。说明电机、电容、线路的导线都没问题,不用测量出现的问题肯定在定时器上。因为只有定时器接触不良才会出现如此换向故障状况。这就是维修与设计不同的逻辑思维的方法。一台简单或复杂的设备根据其控制原理,逻辑思维正确都是不难诊断的问题!电气维修工作动手不难,难就难在诊断!诊断准确迎难而解!

网友D:
呵呵,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