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海泰克触摸屏pws3260的程序输到pws3261能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7-11-06):
海泰克触摸屏pws3260的程序输到pws3261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不能正常使用,具体描述一下故障现象

网友B:
没有任何问题,你放心好了。

楼主:
原来3260屏坏了.找一个3261.不知可以用代替

楼主:
3260用3.25软件上载上来,打不开,在下载到3261里面,画面全有,就不知能正常用吗

网友C:
这个很早停产的老屏,不过以前我用的量不小

楼主:
3260用3.25软件上载上来,打不开,在下载到3261里面,画面全有,就是和欧姆龙PLC通信不上,是什么间题

楼主:
也搞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