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按钮如何实现以下功能?

楼主(2017-11-06):
g

如上图,这是一个阀门的控制界面

想要实现如下功能:

当按下“手动开”按钮时,“手动开”按钮消失,阀门开,“手动关”按钮在画面上不变

当按下‘手动关’按钮时,‘手动关’按钮消失,阀门关,‘手动开’按钮出现在画面上

网友A:
在按钮属性里写脚本,设置相应的开关变量,然后用开关变量来控制按钮的可见属性。

网友B:
看下按钮属性变量可以设置的

网友C(2018-07-28):
这个太简单了,没有讨论的价值

网友D(2019-03-12):
这个不是在显示属性里面设置的吗

网友E(2019-09-17):
引用 网友B:
看下按钮属性变量可以设置的

太简单了,用阀到位的可见性做

网友F:
楼主长得真好看

网友G:
这个太简单,直接设置按钮隐藏属性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