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直径越大,保护时电流越大

楼主(2017-11-06):
压敏电阻器的电阻体材料是半导体,所以它是半导体电阻器的一个品种。现在大量使用的"氧化锌"(ZnO)压敏电阻器,它的主体材料有二价元素(Zn)和六价元素氧(O)所构成。

压敏电阻器在电路中的作用电压保护耐雷击要求压敏电阻在电路中的电压保护作用一般可以与保险丝配合作雷击或其它的过压保护

压敏电阻直径越大,保护时电流越大吗

是的,压敏电阻的直径越大,耐通流能力越强。一般压敏电阻生产厂家对压敏的通流是按照标准执行的。也就是说按照压敏标准用8/20波形冲击,其压敏电压的变化率不超过10%。就是合格的。

电路不同 输入电压不同电流不一样。电流太大会损坏核心器件压敏电阻是个在一定异常电压范围内起限压保护的器件,特别强调一点,如果一味的选择高压敏电压值,实际应用场合又没有出现这么高的瞬态电压,没有起到该有的作用。如果电压选低了,那它会经常处于工作状态,不光是使用寿命受影响,有些甚至容易烧坏

压敏电阻器,压敏电阻,压敏电阻生产厂家

压敏电阻直径越大,保护时电流就会越大.一般压敏电阻生产厂家对压敏的通流是按照标准执行的,也就是说按照压敏标准用8/20波形冲击,其压敏电压的变化率不超过10%。就是合格的.电路不同, 输入电压不同电流不一样,电流太大,会损坏核心器件.

网友A:
刚好需要了解一下压敏电阻,学习一下。能不能整一个压敏电阻的选型表?

压敏电阻如果在过电压的情况下,超过额定电压或功率多少会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