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得很奇怪的微型断路器,感觉就是缺陷呀!

楼主(2017-11-06):
有一个机柜,使用几年后,出现偶发某个接触器一动作系统就复位的情况,就是找不到原因,这次终于找到了,吓了一跳,原来是空开的问题,感觉这就是空开的设计缺陷呀!

直到这个空开缺相,拆下空开才发现, 一排的空开全部都或轻或重的有这个问题,第5图,那个烧断了的黄铜固定管就是罪魁祸首。看图7,黄铜固定管与灭弧罩下的岛弧片靠得太近,并且还留了个缺口,这是什么意思?最后一张灭弧罩能看出短路烧的痕迹,这可是会导致空开进线端短路的情况呀!

再看了几个其他品牌的空开,发现也采用了相似的这种结构,所以我觉得都可能引起这种短路情况发生。

大家如何看待?

网友A:
微型断路器电流选择不当,太小,当启动运行后双金属片保护触点处于临界状态,老化触点似合而非合引起触点拉弧。可能满负荷运行之类电器保护开关。不用害怕拉弧引起的短路。开关外壳阻燃材料,短路会跳开上级保护开关。韩国产电器。

网友B:
估计是选择容量偏小,或者使用开断太频繁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型断路器电流选择不当,太小,当启动运行后双金属片保护...

电流选择不当的问题不存在。电机电流1.32A,断路器4A,D型曲线。

热保护的双金属片导致触头处于似合非合的状态也不存在。脱扣机构是瞬动的,不存在临界点,动触头的压力不会受影响。

拉弧短路应该引起足够重视。这个问题导致的短路相当于是在断路器的上方,必须依靠上级开关来保护!一个断路器分断了下级短路却导致自身短路,造成更大的短路电流,这是无法接受的。

最严重的问题是,这个断路器所发生的问题,通过那根黄铜固定管导致并排安装的多个断路器发生同样的问题。并且这问题除非拆下断路器,你根本还不容易发现潜在的危险,很严重了。

网友C:
会不会是假货,这边都没碰到这类问题。

网友D:
不会是假货,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E:
觉得还是从拉弧开始检查,是不是下级或上级有电抗类的设备,返回的高电压造成的拉弧,铜管烧坏只是果不是因,以为拉弧大了才造成绝缘被击穿,然后形成三相短路。

楼主:
不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觉得还是从拉弧开始检查,是不是下级或上级有电抗类的设备...

上下级线路设备正常,没有电抗器等特殊设备,负载就是一台数百瓦的电机。

应该是在分断短路电流的过程中,电弧过大,没能及时熄灭,被拉到了铜管处导致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网友F:
韩国产品质量有时好有时坏,典型的就是三星、起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觉得还是从...

如果电流过大就要跳闸了,不会造成拉弧,4A的断路器如果是电流大早就跳了。

网友G:
换别的牌子试试吧

网友H:
又是棒子的东西,老喜欢王炸

网友I:
大家都分析的不错啊!

网友J:
容量太小了?动作太频繁?还是满负荷启动?

楼主:
一排4个,全部都受影响,全部换掉,还是施耐德和西门子更能给人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容量太小了?动作太频繁?还是满负荷启动?

容量大3倍,就一个数百瓦电机;只做短路保护不做控制,有接触器;小电机,没什么负载,运行很少。

感觉就是缺陷,因为它不但自己烧坏,还通过那根烧坏的连接铜管把相临的3个空开Q3,Q4,Q5,Q6全部干掉。

网友A:
原来以为只一个开关的问题,电器柜没有涌浪保护吧?看现象不像是负载引起现象,一串的相同型号微型断路器拉弧故障,道像是雷电涌浪引起的放电拉弧,正好这种微型断路器在这方面弱了些而造成的拉弧击穿。

网友K:
高丽棒子的东西,质量肯定不行的

网友L:
悄悄的学习中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微型断路器电流选择不当,太小,当启动运行后双金属片保护...

网友N:
新人报道,学习中

网友O:
学习学习,之前一点不懂啊

网友P:
换个别的牌子的看看

网友Q:
原来以为只一个开关的问题,电器柜没有涌浪保护吧?看现象不像是负载引起现象,一串的相同型号微型断路器拉弧故障,道像是雷电涌浪引起的放电拉弧,正好这种微型断路器在这方面弱了些而造成的拉弧击穿。支持。。。。。。。

网友R:
带负载开关,而且动作比较频繁

网友S:
棒子的东西就是不稳定,无锡产的韩国LG产品

网友T:
每一种设计都是经历了很延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拆开其他的品牌看一下!我拆开过好多品牌,没有找出其中的差异

网友U:
产电的玩意了用过3年左右都这样.负载电流不到小断路器的1/3,经常会莫名其妙的自动跳闸。

网友V:
有可能是某个点接线出现松动,造成负载运行时电流过载

网友W(2017-12-08):
直接启动,启停太频繁

网友X:
4A的断路器,看不出来是什么品牌的!这么小的断路器能控制多大的电机?2kw?

这也能坏?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坏的!

网友Y:
是正品吗?

网友Z:
会不会是电柜距离变压器比较近,短路电流太大,超出了空开的承受范围,这种空开一般耐受电流6KA,如果短路电流很大接近6KA的话,发生这种现象很难说的。还有,如果电源质量不好,高次谐波太多说不定也有影响。

网友AA:
是的,韩国货一般般!!!!

网友AB:
买个国产的常熟品牌或者人民品牌看,

网友AC:
换个好点的牌子吧

网友AD:
引用 网友AE: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AF:
除了上述大家的观点,我还想补充一下,断路器的发热问题不能忽视,其外壳材料最好既绝缘阻燃,又能高导热的,这样可以确保其内部热量及时高效地散出,提高其使用寿命和安全性! 对于选什么材质,我觉得S导热塑料就很好!

网友AG:
大家分析的都有道理。

网友AH:
引用 网友AI: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AJ:
断路器电流选择不当

网友AK(2018-01-10):
设计规范明确---微断和塑壳的选择要求。

网友AL:
我公司里也碰到过类似的现象,原来也有这样的一个德力西小型断路器,一送电就跳 ,不过倒是不拆开分析具体什么原因 。

网友S:
韩国鬼子的东西你敢用,胆子真大

网友AM:
怎么烧成这样

网友AN: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的

网友AO(2018-02-11):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选择容量偏小,或者使用开断太频繁造成

网友AP:
从图片看,很明显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AQ:
一是产品质量有问题,二就是电网谐波大。学习中

网友AR:
现在空开的我连正泰的都不敢用

网友AS:
问题就是我们的经验,谢谢楼主

网友AT:
跟着大家涨见识了!

网友AU:
引用 网友X:
4A的断路器,看不出来是什么品牌的!这么小的断路器能控...

楼主说了,几百瓦的电机

网友AV:
像是电弧拉到铜管上了,导致烧坏

网友AW(2018-03-15):
新人报到图片

网友AW:
是不是触头接触不良,有一定接触电阻引起的,或者触头氧化。

网友AX:
非常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AY:
真的是学习了,能烧成这样

网友AZ:
现在假货太多,就是真货产品质量感觉也在下降

网友BA:
哦,烧糊了

网友BB(2018-04-23):
看了很多条评论,还是感觉选型选小了导致,长期处于满负荷电流工作,所以导致提前老化

网友BC:
 我觉得应该是断路器设计的问题。

网友BD:
棒子的东西一般,还是换牌子吧

网友U:
LS的都这鸟样。很小电流,总是偶有莫名其妙的断开。

网友U:
还有个忘记是什么牌子的了,采购买的,没通电的时候有时候都打不上去,晃以下就可以打上。真服了生产这些东西的厂家。当然更服了采购。

网友BE:
这种设计很正常,铆钉本来是被断路器壳包住的,铆钉的短路要看是什么情况下引起的,像你这种情况很少见,非常少见,只是几率问题,你可以去买彩票了,中奖几率特高!

网友BF:
我的人生观轰然崩塌!

网友BG(2018-05-23):
你们设计选型的电气工程师,直接可以开掉。选型不当或没有考虑这方面的保护。

网友BH:
看牌子不错,楼主辛苦了

网友BI(2018-06-28):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欣欣向荣-1  微型断路器电流选择不当...

网友BI:
引用 网友AD:
引用 网友AE: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BJ(2018-08-03):
电流大了、

网友V:
看了楼主的分享,学习了不少,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因为你说的,结构缺陷,厂家做测试的时候肯定会出现相同问题,不可能不改,自己砸自己招牌。

网友BK(2018-09-05):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BL(2018-10-12):
会不会是进液了?

微断还是相施耐德和ABB的。

网友BL:
引用 网友A:
微型断路器电流选择不当,太小,当启动运行后双金属片保护...

会不会是进液了?

微断还是相施耐德和ABB的。

网友BL:
引用 网友AB:
买个国产的常熟品牌或者人民品牌看,

会不会是进液了?

微断还是相施耐德和ABB的。

国产的就不要看了,没见过好的。

网友BL:
工作环境会不会湿度大有凝露?

网友BM:
内容很详细,看完学习很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N: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假货,这边都没碰到这类问题。

网友BO(2019-01-23):
不错,楼主解释的很详细,对新人非常有帮助!

网友BP(2019-05-04):
分析的狠清楚,谢谢

网友BQ:
材料有问题,换个好点的啊

网友BR(2019-07-14):
用韩国货  还不如用正泰  呢

引用 楼主:
一排4个,全部都受影响,全部换掉,还是施耐德和西门子更...

网友BS(2019-09-01):
引用 网友K:
高丽棒子的东西,质量肯定不行的

人家半导体工业很强大的

网友BT:
没看明白,是因为灭弧罩没起到作用吗?这是啥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