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LIL的C640卡怎么用WiFi形式连接上位机软件

楼主(2017-11-06):
万能的刘工,我们买了一块C640的运动控制卡,现在通过网线已经可以实现运动控制。现在想通过无线传输的方式实现电脑与运动控制卡的连接可以吗???着急求助!!!谢谢!!!!

网友A:
C640虽然不是GALIL的标准产品,而是代理商定制的,但是它应该也是按照GALIL产品的一般习惯设计的。所以下面的说法应该是有效的,但不敢绝对保证。如果不行的话,还请咨询您的供应商。或者到旁边的 GALIL美国运动控制器 板块问问看,C640应该是那一家代理商定制的产品。

GALIL网口通讯的产品,本身提供的是RJ45的网口,原则上只能实现“有线”的网络连接。如果您要通过无线网络实现连接,需要一个可以实现有线/无线转换的东西。这个东西,常见的有:1、带WIFI的路由器;2、单纯的无线接入点(AP)。

前者应用应该比较简单,用网线把控制卡连接的路由器上,然后电脑用WIFI和路由起相连就可以了。我不确定C640是否支持动态网址,但是在路由器上给他和你的电脑都分配成固定 IP 是不会有问题的。这样的情况下,软件是不会区分实际的物理连接是有线还是无线的。

无线AP这个东西,这几年不是很好找,有些无线路由起可以关掉路由功能,当作单纯的AP使用。同网线把控制卡连到无线AP上,AP就可以通过WIFI和电脑的无限网卡直接连接,或者是连接到无线路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