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如何电源?

楼主(2017-11-06):
现在有个步进86,电源如何选择的?步进电机2相 相电流5A 步进驱动器24V,输出电流6A

网友A:
步进电机只要选择配套的步进驱动器就好,步进电机工作在步进驱动器上写的工作电源范围内都没有问题,力矩的控制、以及细分数按照步进电机驱动器说明操作就可以。

网友B:
两相,相电流5A。

如果是不细分的驱动器,理论上两相总电流最大可以达到5A+5A=10A。

如果是细分的驱动器,理论上两相总电流最大是5A*0.7+5A*0.7=7A。

单独看上面这两个数字,一般来说其实是没有用的废话,因为它忽略了相电压,实际上是上面的电流乘上相电压,得到您需要的最大功率,然后根据这个功率选电源。相电压,原则上可以算出来,但这需要电机的反电动势系数,电机的线圈电阻,这两个参数,尤其是前一个,通常卖电机的人不主动提供。另外还要电机工作中的最大速度,而这个往往字设计阶段也不是那么有谱。

所以,上面全是废话,大家在实际工作中都是凭经验选的,“我上次用的这个电源,没有问题,这次还选这么大的,或者,可以换个小(便宜)点的试试?”

或者是“我上次用的这个电源,感觉电机扭矩不太够,换个大点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相,相电流5A。如果是不细分的驱动器,理论上两相总电...

是的,我百度看了一下,没有公式,我现在4个86电机,我选择了2个350W DC24V电源带4个步进,一个电源带2个步进,这样肯定够用,本来想1个350W-24V带4个86步进的,担心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