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报纸印刷套印精度的因素

楼主(2017-11-06):
随着越来越多的报业印刷厂不断引进塔式轮转胶印机,印刷过程中出现套印不准的问题也摆在了各印刷厂家面前。

塔式轮转胶印机套印不准的原因错综复杂,表现形式五花八门,其中最严重也是最常见的是各色间套印不准,反映在印品上为整个幅面各色间套印不准(轴向、周向),甚至在印品上局部套印不准,造成大量的次品或废品,使企业蒙受很大的损失。

印前制版中的误差

制作印版时产生的误差会影响套印精度。印版在安装前需要进行弯版。虽然通常的弯版机都有定位装置,但是如果打孔装置配合不好,就易造成套印不准。因为目前有些轮转胶印机并不具备对角调整机构,所以在弯版时应尽量准确,以提高套印精度。

纸张吸湿变形

轮转胶印机是用卷筒纸进行印刷的,卷筒纸在拆开包装后,其两侧边缘易吸湿伸长或脱湿收紧造成荷叶边。在这两种情况下,印刷纸张都易受到印刷滚筒的压力,造成纸张的某些部位变化而发生套印不准。为了尽量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就要注意纸张拆包装的时机,最好做到随拆随上机印刷,并把环境的湿度控制在60%~65%。

操作人员操作不当

1.润版液的控制

在不脏版的前提下,应使用最小的水量进行印刷,以减小纸张因吸水造成的变化,尽量做到水墨平衡,以提高套印精度。因为纸张有吸湿变形的特性,若水量过大,纸张会因吸收了水分(润版液),引起纤维润湿膨胀,在印刷滚筒的压力下使纸张发生伸长、变宽,造成套印不准。

2.橡皮布的安装

由于橡皮布需绷紧在滚筒上,如果绷紧程度不一,则其表面张力不匀,某些区域应力大、绷得紧,某些区域应力小、绷得松,这样印刷时橡皮布伸长率有大有小,图文尺寸也随之变化,所以会导致局部图文套印不准,因此在安装橡皮布时一定要尽量使橡皮布的绷紧程度一致。橡皮布具有伸缩性,橡皮布在滚筒上绷得越紧,印刷的伸长率越小,图文变化就越小。

3.印版的安装

目前轮转胶印机的印版滚筒大多采用插口式(或称挂版式)。金属版材都有一定的延伸性,在拉力的作用下会产生拉伸变形,尤其是锌版的拉伸变形更为明显。一般情况下,我们要求装版顺序要一致,装版要平整,尽量避免四色版由不同的操作人员安装。

4.滚筒衬垫的调节

套印不准通常会有径向套印不准和轴向套印不准两种情况。

(1)径向套印不准一般可以通过减少或增加橡皮滚筒衬垫,即改变橡皮滚筒直径的方式来解决,具体包衬厚度尺寸根据套印误差而定。通常,塔式报纸印刷机的橡皮滚筒包衬是递减排列的,递减量为0.02mm。

(2)出现轴向套印不准时,可以在印刷机组间安装托架,将纸张中间抬起也就是升高纸带的某一点。纸带中间一旦升高势必使纸张的两边向中间收缩靠拢,这就使在通过某一色印刷后因纸张变化造成印迹变宽,在下次印刷之前变窄,从而提高套印精度,这种方法可以使轴向套印误差减少50%。具体托架的高度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5.印刷压力的调节

滚筒压力过大会使橡皮布产生较大变形,如果纸张又有较大弹性的话,则其也易发生挤压变形,从而导致套印不准,因此印刷压力的调节至关重要。印刷设备的长时间运转,会使色组之间印刷压力的变化量不一致,从而导致套印不准。所以操作人员在调整印刷压力时应做到整塔(四色)一起调整,并尽量调整一致。只有出现套印不准的情况下,才可以用增减橡皮滚筒衬垫的方式来解决,平时要针对压力的调整、橡皮布的使用、衬垫的厚度进行记录,避免由于压力不一致影响套印质量。

机械方面

1.纸架部分

纸卷张力控制系统的刹车片磨损、刹车片与刹车盘之间的间隙不恰当、刹车密封气囊泄漏都会造成套印精度的下降。同样,浮动辊是张力稳定的重要部件,由气路控制元件控制气缸及浮动辊等部件组成的张力控制系统在印刷过程中能使张力保持稳定。如果张力控制系统的气动控制部分及气缸有漏气或动作不畅现象,会直接影响张力的稳定,造成套印精度下降。

2.滚筒轴承

滚筒轴承是为印刷滚筒提供印刷压力的支撑点,安装轴承时一定要注意松紧度,由于轴承在生产过程中,其始终保持高速运转,久而久之造成滚针磨损,轴承精度下降,引起滚筒不同步从而造成套印不准。为了避免类似问题,要认真做好润滑系统的检查及轴承滚针的松紧度调整,始终让滚筒轴承保持在良好的工作状态。

3.传动齿轮部分

由于齿轮在高速运转过程中会出现磨损的情况,导致齿轮间隙过大,其在工作中受到某些压力时会造成印刷滚筒的不同步,造成套印不准,所以应必须保证齿轮传动平稳,特别要注意的是润滑系统的状态。另外,由于印版滚筒的传动结构是由传动齿轮及轴套、行程键组成,通过套印电机推动印版滚筒来实现轴向套印,因此当轴套及行程键磨损时就会造成套印不准,且一般表现为局部套印不准。因此,当出现局部套印不准时,应当及时检查并更换轴套及行程键。

4.套准调节机构

由于套准调节机构的电机都是靠蜗轮、蜗杆、丝杠、螺母的自锁来稳定和调整印刷滚筒位置的,如果他们被磨损,则会引起印刷滚筒的位移,从而造成套印精度下降,所以要经常检查套准调节机构。我们发现套准调节机构的电机丝杠很容易断裂,故当出现套印调整不灵时,应当及时检查套准调节机构的电机并更换。

5.AC马达的联轴器

联轴器由PVC材料制作而成,且与AC马达的传动轴紧密连接,因此当AC马达高速运转一段时间后发热就会造成联轴器磨损,影响传动平稳。出现局部套印不准现象时,要及时检查联轴器。

套印不准通常是在高速印刷时瞬间产生的,是由微量的变化积累而成的,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只要我们结合实际,进行科学分析,采取最恰当的措施找出套印不准的真正原因,并用科学的方法予以解决,便可减少甚至避免套印不准。

按照原总署和环保部2011年共同发布的关于实施绿色印刷的公告规定,总局与环保部一起将每年11月开展绿色印刷宣传周活动。届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刷发行司和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将继续召开绿色印刷推进会,会上还将发布《2017年实施绿色印刷成果报告》、《2017年绿色印刷调查报告》以及《绿色印刷手册(2017年)》,"2017北京绿色印刷产业促进商务交流会暨京津冀协同发展绿色印刷产业促进商务交流会"也将同期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