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转子流量计选用前应该了解的问题

楼主(2017-11-06):
在选用金属管转子流量计之前,我们应该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耐高温,玻璃转子流量计只能达到100℃左右,还要担心密封圈是否会损坏,而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就地型的温度可以达到350℃。当然如果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内衬四氟的话,温度也只能达到80℃左右。

2、可以用来测量气体和液体。

3、磁耦合原理无泄漏耐高压,目前成丰仪表的第三代金属管浮子流量计,锥管一次成型,品质高外观新颖,压力损失小,测量管无死角,浮子可以转动不易堵塞,不受地磁场干扰等优点。

4、受一定粘度影响,不宜测量高粘度介质。

5、多用于过程控制用仪表,最高精度1.5%,一般为2.5%,量程比10:1。

6、本安防爆、隔爆型均有,适合危险工业场合;根据原理,最理想、最适宜的安装方式为下进上出垂直安装,液体可以做成水平安装,气体只能做垂直安装。

7、有就地指针型、电池型、二线制型供电型等多种形式可供选择;

8、不适宜测量密度变化大的介质;不适宜测量脉动介质流量(如计量泵出口)。

9、对于气体本表无温压补偿,需另配压力表;对于多台仪表密集安装或碳钢工艺管道经过仪表附近时,要与仪表保持100mm以上的距离,避免磁场干扰;对于含有大量铁磁性颗粒介质流量测量时,要在仪表前加装磁过滤器,并定时进行吹扫。

10、若选用隔爆场合使用仪表,要选用圆壳M8指示器;模块化、智能化、卡件式的流量计还可以根据用户不同配置.

网友A:
上张金属转子流量计的图

网友A:
上次晚上拍的看不清,第一次看到表头贴着管子的金属转子流量计觉得好新奇,表头在管子外面挂着就能检测出流量,见得多了也就不觉得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