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发脉冲后安川伺服电机只转一点点

楼主(2017-11-06):
我用三菱的电机发脉冲给安川的伺服驱动,在位置控制模式下,伺服收到脉冲后,伺服电机只转了一点点,我调大了齿数比,只是多转了一点点,我用伺服驱动监视收到的脉冲数,显示ffff,但是我根本没有发这么多脉冲数。在微动模式下试验,电机是可以正常运行的,我到底错在了哪里啊,求助!!

网友A:
查看伺服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B:
建议检测一下编码器的线

网友C:
在位置控制模式下,检测一下编码器的线

网友D:
检查驱动器的参数设置。

网友C:
检测一下伺服参数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位置控制模式下,检测一下编码器的线

编码器的线是对的啊,就是买来原厂的线,在微动模式下能进行试运行,他能动,我现在是用PLC发脉冲,我发现在显示频run的左上角会有一横,我看说明书说速度模式下是因为指令电压干扰才会这样,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伺服参数是否正确!!

伺服参数我就改了一个,位置控制模式,其他都是默认的参数,包括脉冲接收模式都是选的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位置控制模式下,检测一下编码器的线

怎么检测啊,求教,我用的是安川SGDM,用万用表吗?

网友E:
有可能是电子齿轮比设定超范围什么的,还有就是设定无误后要重新上电。脉冲类型与接线方法不一致也有可能

网友F:
调试方法如下:

  1. 用PLC发送一定数的脉冲,监控伺服实际收到的脉冲数。比如:发了2000个脉冲,伺服收到了2000个脉冲,证明接线和程序都没问题。那就检查伺服的参数。如果发了2000个脉冲,伺服收到的少很多,那就检查程序和接线。程序和接线检查方法如下:

  2. 程序,自己检查,如果需要帮助需要发程序给我,帮你看下,254489112.

  3. 接线,发接线图给我。

  4. PLC控制伺服无非就是发脉冲,没有其它道道。仔细检查肯定能查出问题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在位置控制模式下,检测一下编码器的线 内容的回复!怎么检测啊,求教,我用的是安川SGDM,用万用表吗?

我也用过,也是这种情况!同型号,同一个系统方案,搞不转

网友H:
  1. 先检查电子齿轮比设置是否偏大

  2. 看一下脉冲指令是否发生中断。

  3. 重新上电再试一下

网友I:
怎麽会不对呢,你plc发了多少脉冲,伺服经过电子齿轮,电机就会转多少,一般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麽会不对呢,你plc发了多少脉冲,伺服经过电子齿轮,...

现在能转了,现在又有个问题,我用plsy指令发脉冲,转是能转,但是速度不变,脉冲数不变的情况下,脉冲频率越高,电机转速不变,转的时间变短,反之变长,好抓狂啊

网友I:
还是设置的问题,编码器或线有问题伺服会报警

查参数计算脉冲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在位置...

现在我搞转了,我现在用的私服驱动内部的12伏,而不是接2.2K的电阻,接电阻转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是设置的问题,编码器或线有问题伺服会报警查参数计算脉冲数

我查看了脉冲,他是从H.FFFF变小,比如变到H.FFBC

网友I:
伺服设置,速度还是位置模式?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怎麽会不对呢,你plc发了多...

查看参数,选择自己想要的模式,再者频率高了脉冲是一定的数,当然转的时间短了,没错的

网友J:
我就是来学技术的,学不会是不得走的

网友K(2017-12-11):
看看电子齿轮有没有问题

网友L:
接2.2K的电阻,接电阻转不了,为什么?